单24V交流电+二个二极管能不能做成双电源电路?
Stone M

楼主(2008-10-15):
各位大虾:单24V交流电+二个二极管能不能做成双电源电路?有会的上传个图.谢谢

网友A:
不能做出双电源,要用双电压输出的变压器才能,而且只用两个二极管来整流的话,纹波会非常大,对用电器用伤害。

网友B:
同意1楼的说法,单24VAC线圈有中心抽头,此问题可解决

网友C:
能。画个草图,仅供参烤。

网友D:
3楼说的完全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