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电机使用单相变频器后奇怪的故障。请各位大人帮忙解答!

楼主(2008-10-15):
我有一个2.2KW的三相交流电机,前段时间因为工作需要将原三相变频器改换成单相变频器了(PS:该变频器为单相220V输入三相输出)。改装后不知道是不是接线问题,出现以下情况。开机后前1分钟左右电机启动还比较正常,然后电机转速突然增高!需将电位器拨至最小再慢慢调高,又可以正常一下子!再过1分钟左右又恢复上面那种情况!网上看了写资料我越看越糊涂!这里请教高人知道下!最好能给个接线图参考下!小弟在此拜谢!

网友A:
首先你原来的是三相380V变频吗???如果是,电机应该是星接,现在改22OV的变频那要电机为角接,但是也怀疑你的电机有问题

网友A:
但是也怀疑你的单位器有问题

网友B:
电机以前应该是星接,现在改22OV的变频那要电机为角接

楼主:
电机应该没坏的!换老的三相变频器运转OK!~我去试试改成三角型接法看看!谢谢两位大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以前应该是星接,现在改22OV的变频那要电机为角接

同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电机以前应该是星接,现在改22OV的变频那要电机为角接

同意!

网友E:
控制电路是否有问题!与三相变频器改换成单相变频器没关系!

网友F:
呵呵;多是变频器的问题;你换的变频器是新的吗?

参数都设的正确吗?

网友G:
怀疑你的电位器有问题,22OV的变频输出一般都是3~的380V,参数都设的正确吗? 变频器参数复位!

网友H:
LS的,一般是3相220v

网友I:
380V电机改接单相变频器不管是角形还是星形接法,只是力矩大小的问题,不应该有转速波动的变化。估计变频器的设置或者是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怀疑你的电位器有问题,22OV的变频输出一般都是3~的380V,参数都设的正确吗? 变频器参数复位!

22OV的变频输出一般都是3~的220V

网友K(2009-04-06):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用呢

网友L:
老有人想节约成本,把应该用380V的变频器改成220V的来带电机

网友M(2014-04-20):
引用 网友L:
老有人想节约成本,把应该用380V的变频器改成220V...

 改也是一种好事 啊,但是要在变频器上作文章哦。睡知道改吗?

网友N:
参数设定不对,修改线路或者修改参数均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