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这个能用不

楼主(2008-10-15):
用两个继电器并联起来驱动一个负载,行吗,一个继电器的触点电流不够大,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并联之后这两个继电器的电磁线圈总的阻值小了一半,主要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A:
不知道你试试就知道了。应该可以吧!

网友B:
并联之后这两个继电器的电磁线圈总的阻值小了一半,这不是主要问题。那主要问题是什么呢?是:一个继电器的触点电流不够大,用两个继电器并联起来驱动一个负载,行吗?不行!

网友C:
不如并联一个电阻来的合适,呵呵

楼主:
楼上的为什么不行,把一个电流分配到两个触点上不行吗?这个方法我在一个空调机上用过了,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这次的电流比较大,有八安多

网友D:
可以的,我一直在用,这样继电器坏的明显少多了

网友E:
没有问题,我厂就有德国进口设备上面采用双接触器并联使用。

网友F:
换一个大一点的继电器不行吗?那玩意又不贵

楼主:
贵倒是不贵,就是触点负载没有那么大

网友G:
两个并联有什么问题分流掉了,就怕其中一个时间长啦触点接触不好另外一个就跟着完蛋了!

网友H:
不行的。。。自己好好想想吧。用接触器。不就行了。

网友B:
为什么不行?您这个问题问我,可就难为东方了。因为有关动手实践的事情,东方都不怎么懂。

那你为什么告诉人家“一个继电器的触点电流不够大,用两个继电器并联起来驱动一个负载不行”?

这不是我说的!

这小子明明讲过,转眼不认账,真不是玩意儿!

不是不认账,这句话是我们老师说的,老师的话最管用了,所以我拿来告诉楼主。但就忘了讲一句“我们老师说了”,大家就不相信了。这是东方无能呀!

那你也得讲个道理吧!

是啊,当时老师是说“不行的。。。自己好好想想吧”。就跟江道伟先生讲的一个样!我也没细想。现在只好胡言乱语了(W网友断言),不可全信。

东方先得向高手学习,我看玫瑰花儿开就有道理,这两个触点不可能完全一样,总有一个快一个慢,比如要用两副10A的触点,分担20A的电流,您要想象一下分断时的微观情景,那个先断开的已经走了,没事人一个,剩下的那位就苦了:20A电流就只有他一个人承担了!他要用10A的脆弱之身,忍受20A拉弧,肯定就会先坏,长时间啦另外一个就跟着完蛋了!(玫瑰花儿开精彩点评)。

分断时是这样,那接通时又怎样呢?

接通时问题更严重!我们老师说了(不然你们又不相信):接通不是一次成功,而是要弹跳几次。东方认为两个触点,又不可能同时跳动,总是由其中一个触点承受全部电流。比如一个触点动作较快,最先接通又迅速弹开,另一个触点还在姗姗来迟,关键时刻并不能助上一臂之力。第一个触点吃不消啊,有时表面被烧熔,再次接触时就可能和定触点烧结。你和我在一起,永远不分开。不是还有第二个继电器吗?可惜这时他也帮不上忙啦!

东方纯属虚构,请玫先生和江先生指教!

网友I:
  哎呀,我可不敢“断言”这“东方”网友的所有言论都是“胡言乱语”啊!“东方”网友多少也听懂了他老师的一些教诲,晓得了一些理论。说这个“用两个触点并联起来解决触点电流容量不够大的问题”行不通,完全是一个正确的说法!虽然继电器触点动作的速度对于我们人类的感觉反应要快得多,好象一瞬间就完成了,但事实上两个触点动作的速度还是有时间差的。这就必然有一个在先,而另一个在后,所以总会有仅一个触点单独承受整个大电流的时候,这时候,这单独承受大电流的触点就会损坏,一个触点损坏之后另一个触点也要被损坏!

网友J:
可以的,主要是要保证两个触电同时动作,不然就很容易坏。

网友I:
  要说“东方”网友有一些“胡言乱语”也是有根据的!但是不能说“东方”网友的言论普遍都是“胡言乱语”!

?

下面,就将“东方”网友的一部分“胡言乱语”展示给大家:

网友I:
一个“计算结果”是不是有依据,只需指出您的依据来源和“计算”所用的算式。但是,“东方”网友却胡言乱语地说:我有一只铅笔随身带,就是计算啦!

   即使您“东方”有10支铅笔,也不能算做是“依据”呀!!

网友I:
从“东方”的帖子内容看,“东方”仅仅依据A相电压200V、B相电压2400V,就信口开河地说“比较精确值Uab=381.5756806…V ”! 本来,出题的网友已经给出前提条件:外施线电压是380V!怎么可能“计算”出一个比“外施电压”还要高出1.5756806V的“端电压”来?!!这“东方”网友该不是在宣布他推翻了“基尔霍夫第二定律”、推翻了“能量守恒定律”吧?!

网友I:
   有关“东方”网友的胡言乱语,可参见《简单的难题》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71723261200001&page=2#replyea

的相关内容!

网友B:
东方的“胡言乱语”居然得到了w网友的理解,是不是“同流合污”了。这倒使东方有点不安,“诶呀吗呀,呀呀呀呀!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难不成W网友真有长进么?“自学成才”啊?

网友K:
不行的,2个吸合肯定有时间差,肯定有一个先坏,换个大的吧

网友L:
两个继电器并联起来,驱动能力按1.8倍而不是按2倍来使用就行了。

网友M:
你可以翻阅一下关于并联变频器的资料,或许对你有帮助!!!

?

网友N:
8安多,用接触器不是更好啊

网友O:
两个继电器可以并联使用的。但你可买一个10A的继电器啊,市面上有很多

网友I:
对:东方 关于

东方的“胡言乱语”居然得到了w网友的理解,是不是“同流合污”了。这倒使东方有点不安,“诶呀吗呀,呀呀呀呀!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难不成W网友真有长进么?“自学成才”啊?

下面是回复内容:

对“东方”的胡言乱语,我们绝不会“同流合污”!

  您“东方”喜欢胡言乱语。而我们喜欢实事求是,言之有据!批评您“胡言乱语”就能指出您“胡言乱语”的事实依据来!

  您的“胡言乱语”被批评了,您就在毫不相干的其它主题帖子中到处把您的一些“没有问题的言论”也要故意地说成是别人把它判定为“胡言乱语”了!

  您的目的是很明显的:想让不明真象的网友们误以为别人对您的言论全部都判定成“胡言乱语”了!

  您硬是不知长进!

网友P:
不推荐,区分继电器与接触器的用途,切吸合时间有差异

网友Q:
老夫看糊涂了????????????????????????????????????????????????????????????????????????????????????????????????????????????????????????????????????

网友R:
为什么不用接触器呢,这个安全啊

网友S:
楼上说的对啊!完全可以用一个接触器代替2个并联的继电器,只要选择适当,触点容量就不必担心了,也不存在2个并联时触点动作不同步问题,怎么一个简单问题被搞的那么复杂?!有点无聊了

网友M:
同意28楼的老大

?

网友B:
引用 网友S:
楼上说的对啊!完全可以用一个接触器代替2个并联的继电器,只要选择适当,触点容量就不必担心了,也不存在2个并联时触点动作不同步问题,怎么一个简单问题被搞的那么复杂?!有点无聊了



简单问题被搞的那么复杂是不对,但楼主也并不是“有点无聊”之徒。

东方猜想,楼主可能是对触点的动作时间有所要求,这是继电器和接触器的区别之一。当然也可能是对体积、价格.、电压......等有要求吧!这些应该说也是合理的,不是贬之曰“无聊”就能解决的。

交流接触器吸合释放时间:国内产品一般为0.32秒-0.38秒;进口产品为0.30-0.35秒。而继电器是几毫秒。不一定所有的继电器都能用接触器代替的。

网友T:
楼主的继电器线圈由什么控制?而担心二个线圈并联后能否正常工作。

至于二个继电器的触点并联起来驱动同一负载,不是不可以问题是1+1<2,当然最好还是用一个大容量的继电器代替,但在没有其它更好方法的情况下,用二个的寿命肯定比用一个长。

网友U:
见识了!后天 和和黑糊糊合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