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台式机没有232口,怎么连接PLC的485?

楼主(2008-10-15):
我新买的一台台式机没注意上面没有RS232的接口,我有232转485的转换器。要加个什么把USB转换成能用的232呀?我买了一个USB转232,再接上去不能用!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要驱动程序的。。。。

网友B:
台式机都没有232口了??? ????????

网友C:
肯定能用的

我买了个力特的USB转232,安装驱动程序就可以用了啊

?

网友D:
要安装驱动,有USB直接转485的

网友E:
必须安装驱动,我想你买的转换线里边带驱动

网友F:
呵呵;你的PLC是什么型号?

直接买USB接口的编程电缆就行了;

网友G:
用PCI串口卡插在PCI槽就可以了吧。

网友H:
买个好点的USB-232口,肯定可以用的.

网友I:
直接买USB接口的编程电缆就行了;

网友J:
直接买USB下载线 或者买USB转232串口 就可以了
给艾默生PLc使用者报喜:艾默生已经新出了一款PLC下载线:USB下载线。价格150元/条 非常实用。

我是佛山艾浦?商务部/孔小姐 13929972352
博世力士乐及旗下康沃变频器、艾默生PLC变频器eView?触摸屏一级代理商。 价格有优势,有需求请联系我
我公司还负责做工控系统

网友K:
另买个串口卡插在PCI插槽中。

网友L:
USB 转串/并口有编程用的和打印用的之分,买时要搞清楚,如果买了打印用的,加上驱动也不行

网友M:
你可以买个好点的USB转换器。在看看效果。

网友N:
现在有USB的适配器,安装一下驱动即可很方便的

?

网友O:
买个好点的USB-232口,肯定可以用的. 一般是 100元左右的 !

网友P:
?是啊,卖个价格好点的,一分钱一份货

网友Q:
买个好点的USB-232口,肯定可以用的. 我用过异特路的,一般是 100元左右的 !

网友R:
用PCI串口卡插在PCI槽就可以了吧

网友S:
买个232转USB的连线,需要装驱动的,一般卖家会有驱动程序,若没有请告诉我,我给你。aay_dvc@163.com

网友T:
是你买的兼容性问题,换一个也许能用.

网友U:
台式机没有232口,只是主板上没装罢了,找一个接口接上去就可以了,也可以用PCI转232卡。实在要用别的办法哪就是USB-232,注意:工业级的,要中间有个小盒子哪种,简易型的不好用。装好驱动后进入设备管理器,打开COM/LPT项,就看到你的接口了,注意这时你的接口不是COM1,而好多软件默认是要com1的。你想一劳永逸的话呢,就选中你的端口,右键-属性-端口设置-高级。改成你要的端口号。OK!

网友V:
usb转232,然后转485就可以了

本人有工程上剩下的 力特的高品质的usb转232线,和485 232转换器 ,质量非常好,便宜转让 呵呵 qq:3937107

网友W:
引用 网友E:

必须安装驱动,我想你买的转换线里边带驱动

就是要安驱动!!!

网友X:
买个PCI的串口卡就行了!USb转RS232存在兼容性问题!力特的兼容性好些!

网友Y:
广州开发区想要的朋友找我。 QQ573423002????? USB转232要装驱动,还要设置COM口和波特率

网友Z:
我估计不是没有安装驱动程序,如果一个搞工控的不会安装驱动程序是不是有点小看人了,我估计是他是没有设对232的端口号。打开设备管理器在里面找到usb to com点属性,设置他的端口号和你的软件端口号一致,肯定能够联上线。

网友AA:
????????? 买一USB?? TO?? RS??? 232?, 型号Y-105 ,35元人民币,安装驱动。? 更改电脑设备管理器的端口设置。ok

网友AB:
USB转232肯定能用,1、安驱动,2、设置端口

网友AB:
力特的USB转232?,很好用( 60元)

网友AC:
现在新的台式机一般不带串口,但主板上一般都预留了串口的扩展插线,你看一下你的主板是否有相关扩展功能 ,如果有的话,买个COM口接到主板的扩展主就可以。

网友AD:
要装驱动程序,同时要确认一下是否是232转485的转换器不好用,先确认一下总线上是否有数据

网友:
同意32楼。现在很多主板都不带232口了。。。。

网友AE:
USB转RS232最好选好的,价格比较贵,如:摩沙 U1110

网友AF:
我想你买了USB转232就应该有它的驱动把。先把驱动装上,再打开计算机的设备管理器,看看你的USB转232被用在了哪个COM口(一般每插拔一次,COM口数字都会发生变化),然后再在网上下载一个串口测试软件,打开相应的口,用发光二极管插在发送和地之间(应该是3 脚和5 脚),如果发光二极管亮了,说明你的232串口没问题了。连接PLC则要打开PG/PC在COM口选择的地方选择你测试好的那个口就没问题了。

注:如果你不想下载串品测试软件,你也可以用计算机自带的超极终端。

网友AG:
楼主,几乎所有台式机是有串口,串行口的典型代表是RS-232C及其兼容插口,有9针和25针两类,现在集成主板主要是25针的串口,你有两种方式解决,一种方案,买一个带9针串接口的pci 卡插在主板上,一种买个25针转9针的转接头,当然也可以自己作一个转接头,定义如下:

9针RS-232串口(DB9) .                                          25针RS-232串口(DB25)
引脚 简写 功能说明                                                     引脚 简写 功能说明
1 CD 载波侦测(Carrier Detect                                8 CD 载波侦测(Carrier Detect)
2 RXD 接收数据(Receive                                       3 RXD 接收数据(Receive)
3 TXD 发送数据(Transmit                                     2 TXD 发送数据(Transmit)
4 DTR 数据终端准备(Data Terminal Ready)    20 DTR 数据终端准备(Data Terminal Ready)
5 GND 地线(Ground                                               7 GND 地线(Ground)
6 DSR 数据准备好(Data Set Ready                   6 DSR 数据准备好(Data Set Ready)
7 RTS 请求发送(Request To Send)              4 RTS 请求发送(Request To Send)
8 CTS 清除发送(Clear To Send                         5 CTS 清除发送(Clear To Send)
9 RI 振铃指示(Ring Indicator                             22 RI 振铃指示(Ring Indicator)

网友AH:
USB转232的线还是买稍微贵点的比较好,便宜没好货!

网友AI:
是西门子plc吗?

网友AJ:
USB转232的线还是买稍微贵点的比较好,便宜没好货!最好要西门子原装的!

网友AK:
给大家一个USB-RS232的接法吧,驱动程序网上有下载

网友AL:
买个好点的USB-232口,肯定可以用的

网友AM:
USB转232就可以,不要买太便宜的。力特的USB转232感觉就不错,用了不短时间了。买的时候带驱动的。

网友AN:
我用的就是力特的USB 转RS232,然后再接232转485模块

网友AO(2008-11-15):
在控制面板中更改一下COM 口设置

网友AP:
装驱动就可以了

现在多数笔记本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AQ:
引用 网友A:

要驱动程序的。。。。

没错是要驱程的

网友AR:
卖个RS232转USB的通讯线缆

宗先生

www.zyplc.com

网友T:
41楼厉害.不过没几个人能焊出来.

网友AS:
目前笔记本带USB接口的也很多。用USB转换RS232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AT:
买个PCMCIA接口转串口卡,效果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