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中的P_OFF是什么时候用?

楼主(2008-10-15):
请问各位大师:在编程中,什么情况下会用到P_OFF中断标志,在电路中起何作用?

网友A:
常断标志P_OFF有什么作用?

--------------------------------------------------------------------------------

一般用于程序调试过程中,如果有一段程序,暂时不想要执行,但是又不想删除时,可以在条件前串入P_OFF。

?

没事在网上搜来的,不知能否帮上你.

楼主:
我后来知道的是在通电状态下是程OFF,在开机前是导通的,在开机自动复位计数等有作用的,不知这种理解对不,请各位赐教!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说一下对不对啊?那只是我个人的理解.

网友B(2013-08-09):
我也想知道怎么理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常断标志P_OFF有什么作用? -----------...

 正解

网友D:
用到这个标志的程序太少了

网友E(2023-11-18):
用于程序调试,如果有一段程序,暂时不想要执行,但是又不想删除时,可以在条件前串入P_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