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编程电缆仿制品、自制品总结

楼主(2008-10-15):
前面发个一个帖子:S7-200系列PLC编程电缆总结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01515001900002

由于使用西门子S7-200仿制品、自制品编程电缆的朋友不在少数,所以这里想谈谈S7-200仿制品、自制品编程电缆。

在下面,笔者先谈一下仿制品,再谈自制品。对于自制品,笔者仅提供经过笔者测试的比较简单的制作S7-200系列PLC编程电缆的方法,仅仅是引导思路或临时使用,不建议长期使用这种自制电缆。为了确保设备的可靠使用(设备的完好性和设备功能的多样性),请使用西门子官方提供的编程电缆。

楼主:
         对于笔者没有测试过的自制品电缆,这个帖子你就不再列出了,请参阅相关资料或相关帖子。

楼主:
        要讨论S7-200编程电缆仿制品、自制品,那就必须得先了解S7-200的通信基础。

        S7-200采用的是RS485总线结构,而个人电脑PC机采用的是RS232串口通信。PC机也可采用25针并口进行通信,但并不常用。

        笔记本电脑可以采用USB转RS232电缆线得到RS232接口,但质量差的无法与PLC进行通信,就算台湾力特等品牌电缆也是通信不稳定。因此,采用串口卡要稳定得多(根据笔记本的接口类型选用相应的PCMCIA或EXPRESS卡)。当然也可以直接选用相应的电缆或卡得到RS485接口。

        台式电脑也可以加装RS232转RS485接口卡(PCI插槽就用PCI卡,如果是早期的ISA插槽就用ISA卡),直接得到RS485接口。

楼主:
        从本质来说,实际上,西门子S7-200的PPI编程电缆就是一条RS232转RS422的电缆,只不过加了很多附属功能(波特率开关设置,指示灯功能,还能以187.5k bps的波特率进行通信)、光电隔离和保护功能等,这也是官方的电缆是最好而且也是最贵的原因。

楼主:
西门子S7-200系列PLC通信口引脚排列:

楼主:
S7-200系列PLC的RS232/PPI多主站电缆:

楼主:
下面介绍一下台湾产/国产仿制品电缆。这种电缆不带RTS开关,无法设置波特率。这种电缆一般都是RS232/PPI电缆,价格较低(大约几十元左右)。因为USB/PPI电缆成本和技术难度稍高,而很少生产。

下面是台湾产/国产6ES7 901-3BF21-0XA0型PC/PPI电缆仿制品:

        经笔者测试,该电缆能够以9.6K bps及19.25K bps波特率和S7-200进行通信,但无法以187.5K bps波特率与S7-200进行通信!
        那么当一个PLC被别人采用西门子原装通信电缆修改参数为187.5K bps波特率后下载系统块后,该PLC就只能与原装通信电缆进行通信了,仿制电缆、自制品就无法与该PLC进行通信了。 这种情况,需要采用原装通信电缆通信,并修改参数为9.6K bps或19.2K bps,然后下载系统块到PLC,仿制电缆、自制品才能与该PLC进行通信。
        采用该电缆连接PLC与电脑,电脑可以正常和PLC进行自由口通信(与其它设备进行其它通信当然也可以,只不过笔者没有测试)。

楼主:
因为这个电缆也是花钱买的,需要钱钱的,所以笔者就没有去把它解剖,查看具体的电路了。嘿嘿,如果你需要的话,不妨自己买一条去解剖@_@

楼主:
以上电缆的台湾产/国产仿制品,价格便宜,通信可靠性和功能没有那么强大。台湾产6ES7 901-3BF21-0XA0型PC_PPI电缆不带RTS开关。

楼主:
下面开始介绍自己制作的S7-200系列PLC的RS232/PPI电缆。下面的2种通信电缆均经过笔者测试。

楼主:
一、采用电阻分压原理制成的电缆,实现RS232到RS485的信号转换:

楼主:
        该电缆在有数据传输(上传/下载/监控)时发光二极管闪烁,否则常亮。

        经笔者测试该电缆,STEP 7 MicroWIN V4.0 SP6编程软件(简体中文环境)、在S7-200 224(AC220V电源/DC输入/继电器输出,德国原装,型号6ES7214-2BD23-0XB0)和S7-200 226CN(DC24V电源/DC输入/晶体管输出,中国制造,型号6ES7216-2AD23-0XB8)下以9.6K和19.2K bps波特率通过(可以下载程序也可以监控),以187.5K bps波特率通不过(不能下载程序也不能监控)。

        由于该电缆没有进行光电隔离,直接通过电阻分压把RS232信号转换为RS485信号(其实电平方面还是存在问题,转出来的信号并不是标准的RS485信号),所以建议不要带电拔插/通断电缆,以免烧坏PC的RS232口和PLC的RS485通信口。

         经笔者测试,该电缆能够以9.6K bps及19.25K bps波特率和S7-200进行通信,但无法以187.5K bps波特率与S7-200进行通信!

        那么当一个PLC被别人采用西门子原装通信电缆修改参数为187.5K bps波特率后下载系统块后,该PLC就只能与原装通信电缆进行通信了,仿制电缆、自制品就无法与该PLC进行通信了。 这种情况,需要采用原装通信电缆通信,并修改参数为9.6K bps或19.2K bps,然后下载系统块到PLC,仿制电缆、自制品才能与该PLC进行通信。
        采用该电缆连接PLC与电脑,电脑可以正常和PLC进行自由口通信(与其它设备进行其它通信当然也可以,只不过笔者没有测试)。

楼主:
二、采用RS232转RS485原理制成的电缆,实现RS232到RS485的信号转换:

        在电脑城/电子市场去买一个民用的RS232转RS485转换器,或者买一个工业用的RS232转RS485转换模块(例如台湾研华的ADAM4520型RS232→RS422&RS485通信转换模块),转换器的DATA+与DATA-通过一个D型9针公头与S7-200连接。转换器的DATA+接D型9针公头3脚,转换器的DATA-接D型9针公头8脚。

        经笔者测试该电缆,STEP 7 MicroWIN V4.0 SP6编程软件(简体中文环境)、在S7-200 224(AC220V电源/DC输入/继电器输出,德国原装,型号6ES7214-2BD23-0XB0)和S7-200 226CN(DC24V电源/DC输入/晶体管输出,中国制造,型号6ES7216-2AD23-0XB8)下以9.6K和19.2K bps波特率通过(可以下载程序也可以监控),以187.5K bps波特率通不过(不能下载程序也不能监控)。
        为确保设备通信单元不受损坏,请养成良好的操作习惯,不要带电拔插/通断电缆。

楼主:
        下面是深圳市迪智浦科技有限公司NA485S型民用RS232转RS485转换器。

        所有的民用RS232转RS485转换器价格都比较低,大约在20-80元之间。

        下面是宇泰科技(亚洲)有限公司的UT201型RS232转RS485转换器:

         经笔者测试,以上转换器能够以9.6K bps及19.25K bps波特率和S7-200进行通信,但无法以187.5K bps波特率与S7-200进行通信!

        那么当一个PLC被别人采用西门子原装通信电缆修改参数为187.5K bps波特率后下载系统块后,该PLC就只能与原装通信电缆进行通信了,仿制电缆、自制品就无法与该PLC进行通信了。 这种情况,需要采用原装通信电缆通信,并修改参数为9.6K bps或19.2K bps,然后下载系统块到PLC,仿制电缆、自制品才能与该PLC进行通信。
        采用该电缆连接PLC与电脑,电脑可以正常和PLC进行自由口通信(与其它设备进行其它通信当然也可以,只不过笔者没有测试)。

楼主:
        这是工业用的RS232转RS485转换器,台湾研华的ADAM4520型RS232→RS422&RS485通信转换模块:

        因为笔者手里没有该模块,所以没做测试,预计效果应该和上面的一样。
        RS232转RS485转换器的品牌和型号很多很多多,包括民用级的和工业级的,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楼主:
上面2种电缆,在STEP 7 MicroWIN V4.0 SP6编程软件(简体中文环境)、在S7-200 224(AC220V电源/DC输入/继电器输出,德国原装,型号6ES7214-2BD23-0XB0)和S7-200 226CN(DC24V电源/DC输入/晶体管输出,中国制造,型号6ES7216-2AD23-0XB8)下以9.6K和19.2K bps波特率通过(可以下载程序也可以监控)。

在187.5K bps波特率下,如果设置PG/PC接口参数,把PC/PPI电缆的通信波特率设置为187.5K bps,那么会出现以下错误:

楼主:
上面2种电缆,在STEP 7 MicroWIN V4.0 SP6编程软件(简体中文环境)、在S7-200 224(AC220V电源/DC输入/继电器输出,德国原装,型号6ES7214-2BD23-0XB0)和S7-200 226CN(DC24V电源/DC输入/晶体管输出,中国制造,型号6ES7216-2AD23-0XB8)下以9.6K和19.2K bps波特率通过(可以下载程序也可以监控)。

在187.5K bps波特率下,如果设置PLC参数,把PLC的通信波特率设置为187.5K bps,那么会出现以下错误:

网友A:
谢谢!楼主真是个有心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真是个有心人.

网友C(2008-12-23):
总结的很好,收益了。向您学习

网友D:
楼主,有用过三菱FX-485IF-PC转出来的485信号和PPI通信吗

网友E:
:谢谢!楼主真是个有心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G:

^_^好东西。谢谢分享了。

网友H(2009-02-19):
我的也是普通国产usb/ppi电缆

网友I:
非常感谢,收藏了。。。。

网友J:
张见识了,这个贴怎么没加精啊。

网友K:
有钱还是买原装的好用,没钱就自己造一条。

网友L:
还是买原装的好用  自制的也可以用  我用过

网友M:
买过(单位报销),也做过(单位也报销),都能用!

网友N:
文章写得很好,把200与电脑通讯的原理及市面上的产品结合,非常有实际应用价值

网友O:
学习了!!!!!!!!我准备做个试试!

网友P(2009-04-18):
感谢楼主了!我总算弄清楚了。

网友Q:
写得相当不错,楼主相当内涵。

网友R:
非原装产品一般都是不能支持187.5K通信速率的。

网友S:
很不错,的是自己买的,花了10元,用着还可以……

网友T:
不是正规的西门子电缆的话 最好做好隔离工作 防止静电损害......要不然不光是连接不上 有可能烧掉某些东西 。。。对不对?老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不是正规的西门子电缆的话 最好做好隔离工作 防止静电损害......要不然不光是连接不上 有可能烧掉某些东西 。。。对不对?老菜鸟

对,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U:
我这有有西门子200系列。串口带隔离的电缆。原装,价格合理。QQ523860371

网友V:
引用 网友T:

不是正规的西门子电缆的话 最好做好隔离工作 防止静电损害......要不然不光是连接不上 有可能烧掉某些东西 。。。对不对?老菜鸟

网友W:
太谢谢拉我正搞一条,受益颇多西门子不象LG的连一下就好

网友X(2009-05-31):
我也按上面的贴子做了一条PPI电缆,但是不能与214的PLC通讯啊。这是为什么。

网友Y:
什么都是原版的最好呀

网友Z:
这些方法我以前用过!还是很好的!

网友X:
今天刚发生了S7-200 PLC通讯口冒烟的事情,把S7-200 PLC的通讯口烧掉了。如何修理的啊。

网友X:
今天按照的贴子所述做了条电缆线,结果不能与原来的S7-214连接,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电压。就这样把PLC的通讯端口烧掉了。如何修复啊。哪位大侠清楚是哪里坏了?请帮忙啊。

楼主:
汗!真的出问题了呀!如果PLC在保修期,你拿去保修;如果过了保修期,就自己修或请人修,或者送代理商那付费维修,反正需要银子。

其实你可以查询一下资料,实际上是通信口那里的电路被烧掉一个元件,应该好修的,你可以自己修一下,不行就送修。

楼主:
下面是引用:

S7-200通讯口损坏的解决办法

        在我们单位众多的S7-200PLC中,不时有通讯口损坏,致使不能连接PC或不能进行通讯。在对PLC解体时发现,在PLC通讯口出有一芯片--75176,这就是通讯接口芯片,在芯片周围有5个FB,标识FB1~FB5,这其实就是5个保险,在通讯连不上时,一般就是这5个保险中的某个烧毁了,可用同等型号的保险代替,也可用导线直接短路。一般就能解决问题。不过更换时要注意,由于元件时贴片的,十分小,空间也小,所以焊接时注意不要短路。

楼主:
引用:

s7-200 cpu通讯口损坏的维修实战经验

        今天准备拿实验室的cpu224xp cn ac/dc/rl做实验,使用pc/ppi usb电缆无法找到cpu的通讯口,设置什么的都确认后仍旧通讯不上,奇怪,一直好好的。然后又拿了根rs232的pc/ppi电缆试了下,还是一样的现象,两个通道都如此,看来是通讯口烧了。还是不死心,用cp5611卡,嘿嘿,竟然找到了,两根通讯电缆都坏了,这种可能性很小阿。于是乎,我又用了pc adapter,一插上,电源指示灯不亮,顿时豁然开朗,通讯口的24v供电损坏。 查了下引脚图,7-24v,2-0v,量了下果然没有,又看了下cpu本身的24v输出,也没有,呵呵,看来内部的24v损坏了。 拆开模块,查看了下电源板,ts4141芯片被打了下,查找资料,它是一个智能高端电源开关管,是24V稳压。果不其然,更换后运作正常。
        个人的一点小小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主要是过保的产品,才花了点时间,西门可要收850哦。保内的还是寄西门子哦,免费的)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b_id=3&a_id=544079&s_id=0&num=8

楼主:
        我有次在办公室做试验,调试的时候不小心,24V电源线自己钻到PLC里面去了,把PLC给干掉了。还好,保修期内,我只好说没接地线不知道怎么坏的,免费保修,呵呵。

网友AA:
总结的不错  谢谢 学习了不少

网友X:
引用 楼主:
我有次在办公室做试验,调试的时候不小心,24V电源线自己钻到PLC里面去了,把PLC给干掉了。还好,保修期内,我只好说没接地线不知道怎么坏的,免费保修,呵呵。

呵呵,可惜我的是早期的PLC-214的型号。

网友X:
刚开始,更换了两个电阻——1003。但是CN中的型号是103。更换后还是不可以。

今天试试保险等。

网友X:
75176的芯片有可以烧吗?如果是它,那就不好修复了吧。

楼主:
        我没遇到过坏了通信口需要自己修的,没有实际操作过,所以不太清楚,呵呵。

网友AB:
引用 网友K:

有钱还是买原装的好用,没钱就自己造一条。

谢谢楼主。

网友AC(2009-08-10):
支持自制,更支持原厂产品,寡人打算入手6ES7 901-3DB30-0XA0

网友AD:
我按上面的做了一个还是不行呀!楼主,咋办,我的是244的CPU

网友AE(2010-01-11):
楼主强人呀,准备试验一下

网友AF:
S7 200 485串口与485串口有什么区别?编程电缆为何不通用呢?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G:
花两钱买正宗的不要因小失大,不过我还很佩服你们的精神!!!

网友AH:
Profibus总线电缆    6XV1830-0EH10

特      价出                 售

QQ:1377917880

www.gzolan.com

网友AI:
这都可以,没有见过,你们是高手,我是新手

网友AJ:
不错,我07年到深圳华强北买过高仿PC/PPI电缆,联机监控没有问题,价格160。

网友AK:
谢谢!值得学习!经典的帖子!

网友AL(2010-02-27):
多谢楼主,收藏了,以后想自治一个

网友AM:
辛苦大虾了,顶一个,呵呵

网友AN(2010-04-17):
谢谢了!图文并茂,看过以后收益非浅。准备自制一个。各位要注意是没有光耦隔离时不要随便热插拨!!!!容易损坏设备。

网友AO:
我是一直使用的自制简易的编程电缆,电脑转接口使用了PC-RS232的接口卡,也还一直凑合了,嘿嘿,有机会再购买好的电缆了。

网友AP(2010-08-31):
谢谢了!图文并茂,看过以后收益非浅。准备自制一个试试看。记住不要随便热插拨!!!!容易损坏设备。

网友AQ:
还是用原装的比较放心,呵呵

网友AR:
我还是用的232转485模块加根串口线

网友AS(2010-10-21):
200与电脑通讯的原理及市面上的产品结合,非常有实际应用价值

网友AT:
隔离型USB接口的西门子S7-200PLC多主站PPI编程电缆,直接使用 STEP7 MicroWIN 软件中的USB接口,无需安装驱动程序,支持PPI 、多主站PPI、高级PPI协议,支持187.5Kbps高速通信,100%同西门子6ES7 901-3DB30-0XA0 , 3米,带通信指示灯。
  13728186991  茶小姐

网友AU:
DIY缆的人还真多,有机会我也来做一条

网友AV:
我的226的port0口也烧坏了,拆开发现一个12A7BA和10R0烧坏,但是不知道这两个是什么东东啊,不知道哪里有得卖????

网友AW(2010-11-30):
各位师傅,我是一个plc初学者,我有一台西门子plc  [CPU224CN     .6ES7214-1BD23-OXB8]  我想买一条编程电缆,请告诉我该买什么样的,多少钱.大连能买到吗,急;;;;;谢谢

楼主:
自己做吧,反正你报不了账。

网友AW:
自己做编程电缆该须要什么配件,谢谢

网友AX:
请教吴工!两台S7200PLC用PPI 通信的电缆怎么做?

网友AW:
我有一台西门子200系列plc,想问一下个位师傅,西门子step7v5.4编程软能用做200的编程软件吗

网友AY:
引用 网友AW:
关于我有一台西门子200系列plc,想问一下个位师傅,西门子step7v5.4编程软能用做200的编程软件吗

STEP7-MicroWIN_V32_SP4 这个才是200的编程软件。

网友AW:
谢谢云锋,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哪能买到200编程电缆.  西门子的

网友AZ:
求助啊,谢谢了, 好文章

楼主(2011-01-15):
特别说明:

        由于本贴中所列举的西门子S7-200编程电缆仿制品、自制品均无法以187.5K bps波特率与S7-200进行通信,那么当一个PLC被别人采用西门子原装通信电缆修改参数为187.5K bps波特率后下载系统块后,该PLC就只能与原装通信电缆进行通信了,仿制电缆、自制品就无法与该PLC进行通信了。

        这种情况,需要采用原装通信电缆通信,并修改参数为9.6K bps或19.2K bps,然后下载系统块到PLC,仿制电缆、自制品才能与该PLC进行通信。

网友BA(2011-02-24):
呵呵,老菜鸟不用试那么多232转485的了,所有直接硬件232转485的模块或者线都不可能和S7-200在187.5K的BPS进行通信的,因为电脑的COM口根本就不支持187.5K这种波特率。

网友AT:
我这里有200/300/400的PLC电缆销售,QQ:1309393161

网友BB(2011-03-29):
谢谢楼主,收获不少啊

网友BC:
我用的是USB-RS485-总线连接器   成本300左右

网友BD(2011-05-17):
引用 楼主:
自己做吧,反正你报不了账。

呵呵!

网友BE(2011-08-23):
谢谢楼主详细介绍,我单位有亚当模块,使用亚当模块可以拔插吗?

网友BF(2014-08-07):
好,人才啊!!!!!!!!!

网友BG:
很好的知识贴,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