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70数据不能写入PLC

楼主(2008-10-15):
已经确定是西门子270触摸屏的问题,就是不能把数据写入PLC,而且触摸的位置也窜了位,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输入输出域定义为能够输入了吗?

楼主:
输入域定义可以,但触摸位置不准确。谢谢

网友B:
可以在设置里面较的,如果不行的话,就只有出去维修了

网友C:
如果是TP270-10的,可能屏的通讯端口硬件电路损坏,可以维修;触摸位置不准可以通过控制面板功能菜单调校。我有现货一台。也可以帮你维修。

网友C:
联系QQ:492298595

网友D:
可能是触摸板或电路板有问题了;

网友E(2011-09-30):
西门子OP面板无数据显示,操作时面板显示,指令无法写入PLC!什么情况,请大侠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