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MT510界面和三菱Q系列PLC通讯

楼主(2008-10-16):
各位高手,我的威伦WT510界面需要和三菱PLC通讯,但是我在威伦界面中的设置PLC类型中无法找到三菱Q系列的PLC类别,我要怎么做才能和PLC通讯上,我尝试选择其他三菱其他的类型PLC这种方法我已经试过很多次,是不行的,请赐教!

楼主:
是三菱Q系列的PLC

网友A:
keyence的最好。技术问题问我。QQ363359410

网友B:
你的PLC有加QJ71UC24N模块么?????? 用其RS232\485均可以和威纶通讯的.检查一下接线是否有误.实在不行应该资寻一下威纶的技术支持

网友C:
2.7.0? 版本德软件没看到

试试高版本德??????????

网友D:
试试高版本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