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weinview)HMI
威伦WT510界面需要和三菱Q系列PLC通讯

楼主(2008-10-16):
各位高手,我的威伦WT510界面需要和三菱Q系列PLC通讯,但是我在威伦界面中的设置PLC类型中无法找到三菱Q系列的PLC类别,我要怎么做才能和PLC通讯上,我尝试选择其他三菱其他的类型PLC这种方法我已经试过很多次,是不行的,请赐教!

网友A:
你先更新一下软件版本,到
WWW.WEINVIEW.CN
网站下载EB500V274版本软件,PLC里包含三菱的Q系列等驱动。然后选择相应的PLC类型通讯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