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力式温度调节阀原理与故障处理

楼主(2008-10-16):
自力式温度控制阀无需外界能源而实现自动调节。克服了其他类型温控阀在高温高湿环境下所产生的控制精度不稳定,寿命短等问题。它主要用于蒸 汽、高温水、油加热以及冷却水、冷冻水、空气加热等各种介质,如汽—水换热、水—水换热、油一水换热的各种工况,广泛用于生活用水、供暖、空调、除氧器等热交换、热冷却系统,还可广泛用于电力、化工、纺织、制药、食品、石油等行业各种热交换设备的温度自动控制。

工作原理
利用感温液体热胀冷缩及液体不可压缩的原理而实现自动调节。当控制温度升高时感温液体膨胀产生的推力将热媒关小,以降低输出温度;当控制温度降低时感温液 体收缩,在复位装置的作用下将热媒开大,以提高输出温度,从而使被控制的温度达到和保持在所设定的温度范围内。
特点
1。无需电力或压缩空气等额外动力,安全性高。
2.温度控制精度高,工作稳定。可延长换热器使用寿命。
3.温度设定简单方便,用户可根据需要无级调温。
4.过温保护装置灵敏可靠,保护范围大,确保特殊情况下设备安全运行。
5.比例式控制,可以减小水锤危害。
6.适用范围广,可用于多种介质的温控场合。
7.体积小,重量轻,安装方便。
故障排除
1.被加热介质温度偏低:打开旁通阀门,若温度仍偏低,则属热源压力偏低或系统问题。否则,关闭旁通,将温度向高温处调节,以达到所要求温度。
2.被加热介质温度偏高或温度持续升高:应检查旁通,是否泄漏。如无泄漏,检查温度设定指示牌,如温度设定偏高,参看使用方法向低温处调节。
3.若有异味逸出,则可能是传感器导管折裂,应停止使用。
4.若阀体部分有蒸汽泄漏,可旋紧密封压塞。若执行机构无动作,应在无蒸汽泄漏的情况下适当旋松密封压塞。
5.在供热初始阶段,可能会出现被加热介质温度波动现象,这是由于初始阶段传感器感受温度低而阀口开启较大造成的,只需稍等片刻便会趋于正常。
6.本调节器不能用作截止阀。当系统停止供热时,必须关闭热源截止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