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近连续烧了两台丹佛斯变频器

楼主(2008-10-16):
我厂一条生产线,最近连续烧了两台丹佛斯变频器(鼓风110KW,引风200KW)模块崩碎,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问我厂现在正在扩建,施工单位使用很多电子电焊机,和这有关系吗?电焊机产生的谐波影响变频器?怎样处理请指教。

网友A:
楼主那里还用着其它的变频器吗?丹佛斯变频器使用多长时间了?你的单位是做啥生产的?还有没有其它的异常情况?

楼主:
我是伊利做奶粉的,两条生产线百台变频器,都是丹佛斯 施工用电的确挂在这条生产线上,和施工单位的电子电焊机这有关系吗?

楼主:
变频器基本是连续使用。

网友B:
有很大关系,施工电源最好单独用电,

网友C:
做奶粉的有钱,多烧几台小意思啦。嚯~嚯~

网友D:
楼主,请建议单独使用供电,变频器,由于电焊属于频繁启动,电流变化率过快,对变频器冲击较大.

?

建议独立使用380电源给电焊机.不要挂在变频上.

楼主:
不是挂在变频器上,是一台变压器回路上。

网友E:
哎 生意好难做呀 最近有好多问私服电极. 温控表 .压力变送器 .低压电器的 苦于没有好渠道一直没做郁闷呀.........

网友F:
分开供电可能会好些.

不过还是要仔细检查供电方面

楼主:
如果是电子电焊机干扰的问题,是不是变频器厂家在技术需要改进啊

网友D:
?????? 因为变频器也好,电焊机也好,都是取自同一个变压器输出400V电源?对吗 ?

楼主,所以,我建议,不要取自同一输出电源.

另外,监控其他变频器运行情况,时刻查询报警反馈.避免其他也出现烧毁情况.

网友G:
引用 网友D:

?????? 因为变频器也好,电焊机也好,都是取自同一个变压器输出400V电源?对吗 ?

楼主,所以,我建议,不要取自同一输出电源.

另外,监控其他变频器运行情况,时刻查询报警反馈.避免其他也出现烧毁情况.

楼主:
MCC间几十台啊,为什么只烧大功率的啊

网友D:
???? 你再关注一下吧,也许还有烧得可能.

还有就是,时刻观测点压波动.平时注意电流检测,卡一卡大功率的电流.

也有可能是电涌造成的.

网友H:
回路上有大功率电焊机使用不烧才怪,,看看是不是整流桥坏了,

网友I:
楼主真是做伊利奶粉的?最近生意还好吗

?

网友J:
对:张学 关于

回路上有大功率电焊机使用不烧才怪,,看看是不是整流桥坏了,

内容的回复:同意,焊机使用会让回路上电压变化频繁,且幅度较大,建议分开回路使用即可

楼主:
回复16楼

我厂位于黑龙江的松嫩平原,我厂的产品质量绝无问题 记注包装产地黑龙江杜尔伯特伊利新工厂,黑龙江人是实在的。

网友K:
请厂家来提供技术援助!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关于MCC间几十台啊,为什么只烧大功率的啊

大功率对于电流、电压的? 谐波的波动反映比小功率更为灵敏!所以一般来说很容易烧坏。

网友K:
大功率机器比小功率产品稳定性要求高 ,应该也是一方面的原因。

楼主:
有没有这样的部门,可以测量测量电源的波型,看有没有尖峰脉冲干扰 也好有技术依据啊

楼主:
找了厂家,开始怀疑电动机有问题,测量后排除了,没有办法解释说只能怀疑电源了。厂家不会说自己的产品有问题。

网友L:
你好

? 你的变频器修吗。 我是专业修丹佛斯变频器的。有大量的丹佛斯变频器配件。

楼主:
上海一家飞来修理的,110的就花了5万多 请帮助分析一下原因? 200KW的你要多少钱

网友M:
做为消费者的我们永远要记住一句话"任何厂家都不会说自己的产品是有问题的!"他们要是吆喝自己的产品不好谁还去买啊?

楼主:
不知道别的工厂是否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网友N:
我和夜大学生是同事,应该是坏了三台,首先一台200KW 炸机,三块整流模块炸了两块,两块IGBT全部炸坏,高频吸收板放电严重,预充电板三项整流模块击传,检查电机,电缆,更换损坏的空开,接触器后更换备机,运行一天跳车,报警提示4,检查三相供电正常后复位启动,发现频率在27HZ时报警提示4,在超过31HZ时报警消失,但是频繁提示报警6,厂家来人检查预充电板三项整流模块击传,更换后正常,几天后与它相邻的110KW炸机,三块整流模块全部炸碎,一块IGBT炸坏,高频吸收板放电,整流驱动和IGBT驱动板损坏,厂家来人更换后正常,损失惨重,可以排除电机,电缆和环境影响,MCC是封闭的,装有空调[我们领导办公室都没有空调],供电电压稳定,三相也平衡,厂家也说不出什么来,只是说可能和供电质量有关系,真是愁人,请各位高人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O:
电子焊机都是高频的,高频谐波会更有危害性

网友N:
炸坏的SCI和IGBT模块

网友N:
机器上没有拆下的摸快

网友N:
200KW变频器中损坏的IGBT和高频吸收板

网友P:
不行你就换一品牌变频器你只要说你拿你的变频器来用在一定的条件下用不会坏我就用你的!会有好多厂家去找你们的!

网友Q:
加装进线滤波器,你需不需要我来给你装?不过结欠要及时哟!

网友R:
我修的丹佛斯5000的比较多 需要电话联系13812126331

网友S:
建议厂家维修时,考虑IGBT参数,如果可以,需要夸大耐压耐流范围.

电焊瞬时电流增大,谐波对电网造成很大危害(变频器为方形波,非正铉).

楼主:
引用 网友Q:

加装进线滤波器,你需不需要我来给你装?不过结欠要及时哟!

急需进线滤波器

0459-3490045

网友T:
丹佛斯的经常炸、估计和技术封锁有关,你可以跟厂家要详细的电路图,我原来就见过把淘汰的型号给用户的

楼主:
是啊? 两条生产线,第一条不出问题,第二条的总出问题

网友U:
楼主:烧坏则表明电流过大,建议更换大一级的变频器。这样就没有这个电流过原因。大的危险。至于奥电源分开与否,主要还是根据你的变压器进来的功率大小来决定。是否需要加滤波器y由周围的环境决定。滤波器增加与否,也不是变频器烧坏的致命。 本人意见作参考用。

我是佛山艾浦 商务部/孔小姐 13929972352? 0757-82621835? 欢迎进入佛山艾浦网站 www.fsaipu.com.cn?或?? www.fsaipu.com.cn
博世力士乐及旗下康沃变频器、艾默生PLC、变频器 、eView 触摸屏一级代理商。 价格有优势,有需求请联系我
我公司还负责做工控系统

?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上海一家飞来修理的,110的就花了5万多 请帮助分析一下原因? 200KW的你要多少钱

太贵了吧?我最近也在修110KW的美国AB的。

网友Q:
也是整流,逆变模块都炸了,美国AB的。现已修复了。

楼主:
急需进线滤波器??????????? 0459-3490045????? 大家帮助分析一下,这东西装上是不是起作用。

网友V:
TO: 通讯网

???? 问一下110KW? AB 变频器维修需要多少? 带票吗?

网友Q:
对:YSC1 关于

TO: 通讯网

???? 问一下110KW? AB 变频器维修需要多少? 带票吗?

内容的回复:

这得看你坏的模块多少。带票

网友Q:
这得看你坏的模块多少。一般1万多一点吧,带票

楼主:
没有答案啊?

网友Q:
引用 楼主:
关于没有答案啊?

滤波器肯定可以起作用,但有百台变频器,费用也是个不小的数字。最好还是将电焊机改在其他变压器底下。你也知道,当一个电感通电后瞬间掉电,会感应出瞬间一个高压,而电焊机通通断断是家常便饭,所以产生高压也是经常的。而变频器是敏感部件,小功率一般直接桥式整流,而大功率一般都用可控硅桥式整流,所以更敏感些。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烧大的,不烧小的。(只是一个猜想,需要实际验证一下)。且一般变频器都用ns级的TVS二极管做保护,否则保护都都来不急!还有一个就是,当变频器第一次跳闸以后,千万不可接着送第二次电,因为第一次跳闸就是因为TVS保护,造成跳闸,跳闸后,一般TVS已经损坏,变频器已经失掉了一层保护,如果马上再加电,很有可能就殃及模块了。

网友Q:
模块炸掉的那个200的想修么?炸成什么样了?需要滤波器的话,星期一给你咨询一下。

楼主:
谢谢了,请帮助咨询一下滤波器,200的你和他联系一下0459-3490111??转 8016? 设备科。

楼主:
进线柜加一滤波器不就可以吗

网友W:
加输入电抗器,接地做好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X:
风机类负载为什么不用软启动器呀?需要调速吗?如果怀疑电焊机影响的可以在电焊机前加一台隔离变压器,一次星接二次角接,可以滤掉大部份谐波.

网友Y(2010-12-06):
我们这里220KW的保证不上五万,QQ690633309

网友Z:
应该不是丹佛斯变频器的原因,不要共用同一电源。有专业的仪器测量谐波干扰,如福禄克43B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