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油泵的启动问题

楼主(2008-10-16):
??????? 各位,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 也是关于液压油泵频繁启动的问题.

油泵启动后,所属压力停在130bar,当压力卸到100bar时再次启动泵.

使我不理解的是,在设备没有进行使用时,130bar压力保持的时间非常短暂(即刚刚达到130bar就自动卸压)从新回到100bar,这个过程只有短

短的20秒.然后继续启动,继续卸压.按常理,达到130bar后,应该能保持一段时间几分钟或者更长,这应该是使用状态下,可现并为使用时为何也

出现卸压并速度如此之快.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有的伐关闭不严,因没油路图,请你细心检查.

楼主: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如果阀门不严,会不会出现漏油现象呢?可箱体我看过,并没有漏油现象,

还有一个问题是,箱体内的油时越多越好吗?因为本人不是学液压设备的,所以对液压不是很了解,还请您指教.

如果箱体内油过多,是不是会影响真空后,空气压力不够大的问题.请赐教.

网友A:
我说的阀,指电磁换向阀,或单向阀等液压阀,油路压力下降过快,主要是渉漏引起的,查油缸密封件及控制阀方面.油箱油位多少以油泵不吸空油箱不满出为准,(有油位线标志.)

楼主:
?? 这个油表显示压力是终端总压力,到各个动作端还有分缸,每个分岗都各自有电磁阀 .

由于设备用于折钢条成型用.当不上钢条时,空载下,运行正常,电磁阀工作亦都正常,但钢条加上好,到其中一个动作后,设备停止,即电磁阀释放,但下一动作电磁阀也没吸合.

所以,我怀疑从总缸体出口处阀门就有回流情况,请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