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求助:VFD-M0.75KW变频器通讯接口

楼主(2008-10-16):
请教各位:台达VFD-M 0.75KW变频器 的通讯接口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可用普通电话机的接头代替?

网友:
没有人用过台达VFD-M 0.75KW变频器 的通讯接口吗?

网友A:
可以。中间2根是RS485信号线。

网友B:
可以的
说明书有具体的引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