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进行高效电机节能效益的评估

楼主(2008-10-16):
我公司现要对一批一年前投入使用的小型高效电机做节能效益评估。现有几个问题,恳请各位指点:

1、根据资料,理论上高效电机比普通电机效率要高出3%左右,如11KW4极高效电机效率达到91%,但实际应用当中,真有这么高吗?

2、运行过程种,影响高效电机实际效率的因素有哪些?

3、如何计算实际运行的高效电机效率?有无计算公式?

4、高效电机使用寿命同普通电机要长一些吗?一般长多少?

5、同普通电机相比,评价高效电机经济效益应该从几个方面去考虑?

?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等候赐教!

网友A:
1,先制定对比试验报告的方案.(名称,参数,时间)2,装设测量表计((有功表和无功表,电压和电流表)3做好修理等费用记录.最后对比分析研究即可得到你要的结果了.

网友B:
1、高效电机效率定然是高,高3%左右,这个数据应该是一般电机厂商测试总结的。实际应用能高多少,与负荷会有一些关系。

2、一般电机效率,与负荷关系较大。从电机手册上你可查到效率与负荷的关系曲线,一般70%左右负荷时效率最高,50/60%以下迅速降低。

3、计算公式:找电机厂去要。或者,你去查有一本《电机节能改造技术手册》,上面有比较复杂的理论公式。知道公式也算不出来,有许多参数我们没有条件测试。

4、理论上,高效电机寿命会长一些。至少,在同等负荷情况下,它的发热降低了。电机寿命好象有个说法:每升高10度,寿命降低一半?如果负荷很高,普通电机达到7/80度,而高效电机5/60度,从概率上来看,也许你就赚了。

5、经济效益很简单啊,投资价格比较一下,负荷情况分析一下。负荷高,电机发热大,高效电机你用起来越合算,投资回收期短;电机寿命也显得越长。负荷低,普通电机也就30度,高效也就28度,那还高个啥效?

赶紧给俺分,俺去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