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M 0.75KW 变频器能否用单相220V输入?

楼主(2008-10-16):
台达三相VFD-M 0.75KW 变频器能否用单相220V输入?

网友A:
VFD-M11:单相AC115V输入;

VFD-M21:单相AC230V输入;

VFD-M23:三相AC230V输入;

VFD-M43:三相AC460V输入;

网友B:
台达变频器看看说明书,1楼说的对,如果380V接单相220V报欠压,当然不能用了,天无绝人之路,如一定要用,得加220V\380V变压器,将缺相参数1改0即可,我改用过.

楼主:
2楼:我在台达变频器说明书没有看到关 于缺相的相关参数,你说的是P几呀?

网友A:
台达VFD-M变频器没有这个参数,如2楼那样做不会出现输入缺相。一般,欧系的变频器喜欢用这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