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的590机器 能实现 这个功能吗?

楼主(2008-10-16):
只有一块调控板,能不能测试运行啊?让它不跳保护,正常运行?

楼主:
大家有知道的,请不吝指教啊!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啊?告诉我一下?

网友A:
楼主能不能说的具体点啊,想让它怎么运行?

楼主:
能够模拟运行,但是不跳保护,可控硅控制电路会发波。

?

楼主:
可控硅控制电路能够发出波形。

网友B:
对:新手上路000 关于

楼主能不能说的具体点啊,想让它怎么运行?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别的调速器有这功能吗??????

网友D:
可以啊

QQ:5841026

网友D:
呵呵,如果只测试电源板(下板),,电都不需要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关于呵呵,如果只测试电源板(下板),,电都不需要通的

不是这样子的,楼主说的可能是主控板。不是触发电源板

网友E:
你理解错了!楼主说的是主控板!

网友F:
再讲清楚点,不然人家不好回答。

网友D:
主控板,,不可能吧,,最起码需要电源啊,,他不说清楚,真没法回答,,呵呵,,他的意思应该是就只有两块板子,但没底座和可控硅,,那样的话,也可以试的,,把缺三相的保护点封上就可以了,,或者直接把三相电接进来!!把励磁菜单关闭了!!

楼主:
是这样子的的。   我手里只有主控板,我想试试主控板好不好用,想让他运行起来,励磁可以关闭。但是如果没有三相电源进来,没有同步信号,能不能让他运行起来?我想测测  这块板的触发波形!

网友D:
必须要有下板(电源板)啊,,,把电源板上的缺三相的那个原件,,那烙铁封上就可以了QQ:5841026,或给我打个电话具体说一下13663223328

网友G(2012-11-28):
本人维修欧陆590

修欧陆的可以找我,个人修,价格便宜.

QQ:1034903817

,邮箱:fwhot_2009@163.com

网友H:
呵呵,没有三相电,测不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主控板,,不可能吧,,最起码需要电源啊,,他不说清楚,真没法回答,,呵呵,,他的意思应该是就只有两块板子,但没底座和可控硅,,那样的话,也可以试的,,把缺三相的保护点封上就可以了,,或者直接把三相电接进来!!把励磁菜单关闭了!!

网友J(2013-01-09):
做直流调速器的请加 大群1000人的,专门聊直流调速器的165618265 里面有最新的590编程软件,进时要说明是做什么的,,,

网友H(2013-02-20):
没有三相电,出不了触发信号

网友K(2013-04-16):
接个灯泡!

网友L:
欧陆590P直流调速器短接C3 C5 C9,其它端子不接当然TH1 TH2温度的短接了,设置速度电压反馈后 面板就地控制 显示FARWARE FAST STOP LOW(快速停止低〈不知道什么低意思〉)而不能够启动 ,主要是维修报三相故障 检测经3限流降压电阻到整流恒流回路 光藕 LM393 7脚有5V证明这节检测三相没有问题 后面到主板CPU由于是多层板理不顺线路走向了 求助各位大师欧陆590P不接三相电(家里没有条件)只接控制电源怎么维修

网友L:
欧陆590P直流调速器短接C3 C5 C9,其它端子不接当然TH1 TH2温度的短接了,设置速度电压反馈后 面板就地控制 显示FARWARE FAST STOP LOW(快速停止低〈不知道什么低意思〉)而不能够启动 ,主要是维修报三相故障 检测经3限流降压电阻到整流恒流回路 光藕 LM393 7脚有5V证明这节检测三相没有问题 后面到主板CPU由于是多层板理不顺线路走向了 求助各位大师欧陆590P不接三相电(家里没有条件)只接控制电源怎么维修  注明三相电源检测电路已模拟了

网友M(2013-09-18):
B8、B9应接+24v(与C9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