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音怎么解决?

楼主(2008-10-16):
用的台达110KW风机水泵专用的变频器,带110KW的风机,现在运行时噪音很大,调载波频率不管用,最高6KHZ.电机是6极的,咨询厂家说变频器支持的电机固定为四极的,不可调.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在不改变现有硬件的基础上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望高手给参考一下,谢谢了.急等.

网友A:
是风机噪声大,还是变频器出现噪音?

网友B:
楼主应该说的是变频器噪音,变频器噪音除了调高载波频率外,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所有频率下噪音都很大吗?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挑高载波频率是可以减少电机噪音的,4,6极应该和噪音没多大关系吧!那只是变频器计算电机转速的一中根据,有的变频器是可以调整电机的极性的.你可以查一下电机本身有没有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