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模拟量问题

楼主(2008-10-16):
用的是7KF02-0AB0,我头六个通道跳线跳2线制,D量程,最后两个通道跳4线制,C量程。程序组态也是这样。模块上10,11,17,19短接。

我发现四线制的模拟量读数波动大,可这时2线制的6个模拟量都无信号,测量了有毫安信号过来。

此时,我从端子排摘除四线制的模拟量接线,2线制信号就出来了。接上4线制信号,2线制就没有。怎么解决?模拟板又没多余通道

网友A:
最好的解决办法:将4线制的信号 加上 隔离栅进行信号转换成2线制,应该就会把问题解决了的,

欢迎讨论啊

网友B:
你把短接线拆掉,直接接上,如波动大,可将M接地。

网友C:
都设置成2线制,4线制的另外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