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长时间没使用的处理办法?

楼主(2008-10-16):
我所用的ABB变频器,已有两年左右时间没使用了,现在准备通电了,我看ABB手册上说要更换直流电容器组.我现在的情况是设备在国外,更换很不方便.我想请问各位大师:可否不更换而是对电容组充电行不?如果行,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怎样处理?谢谢呵!

楼主:


网友A:
不要直接加380V电,用一个三相调压器从几十伏开始加每隔十几、二十几分种增加几十伏,这样逐步加电,该过程视容量大小用时几个、十几个小时。电全加上后要老炼一到两天再投入使用。

如果没有调压器,就用直流五百伏电源(可自制)串上两只二百二十伏的灯泡,功率最好在十瓦以下的,上电后灯泡亮几分钟就断电,断几分钟再上电,如些反复直致把电容激活,自制电源不用滤波。

?

网友A:
以上只是权宜之计,在运行时,特别是头几天一定要多检查电容的温度,正常时不应有明显发热现象,如发现那只电容有明显发热现象,要立即换掉。以免电容爆炸,烧坏模块。

网友B:
说的很对很全面 佩服佩服!呵呵

网友C:
硬件手册上应该有说明吧,自己看看!

网友D(2008-11-15):
2楼说的很有道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