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仪表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8-10-16):
称重仪表奇怪的现象?

前几天有个用户给我打电话,说是称重仪表显示的读数一直在跳,最大有50公斤的跳动。

检查传感器是好的。
因为仪表有SMM-SD卡,仪表的参数都在这张卡上。我让他换上备用表,将“坏”表上的卡拔出插到新表上,通电,现象仍然依旧。

很奇怪,如果说“坏”表的A/D坏了,新表因该没问题。难道是SMM-SD卡坏了?
让它用新表的卡重新标定,ok,不跳了。

第二天到现场,检查“坏”表的参数,原来不知道谁把单位从kg调到g,这是个600kg的秤,不跳才怪了。

提醒各位使用称重仪表或是做系统的朋友,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先看看单位是不是被改了。

网友A:
我以前遇到称重仪表跳动,都是因为振动造成的。后来清理了下传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B:
又学习到了一些经验,谢谢!

网友C:
哈哈,傻了吧,冒了吧,被人笑话了吧!哈哈 。。。。。。。。

网友D(2008-12-20):
我们这里,南方梅雨季节时,电子地磅仪表显示屏数字乱跳,

原来是传感器信号接线盒内受潮所致。

网友E:
说明响应速度还不错!

网友F:
增加经验了,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增加经验了,谢谢!!!

百特仪表还不错,我这仪表都是

网友H:
你改小了单位,肯定要跳的。但改了后小数点位置也要相应变化的。

网友I:
我以前也用过称重仪表,又长见识!

网友J:
说的不错,这是经验,很好!

网友K:
600KG变成了600000G,这分辨率够高了,需要至少20位AD

网友L:
楼主:你是经销称重仪表和传感器的吗?我最近想搞一套,价格怎么样?我客户要我给他搞一套定量灌装的东西,就是达到设定值以后控制电磁阀,关掉液体的进料,要求仪表可以设定重量,表有个输出控制接点,功能不要求多,价格便宜点的。

网友L:
联系13705580035或AHFYZHF66@163.COM

网友M(2009-01-20):
支持啊,谢谢你给我们大家分享资料啊

楼主(2009-07-21):
现场操作的操作员或工程师未必很有经验,可能会出现很多看起来很“外行”现象,电话支持时多问几个问题,这是我的经验。

网友N:
有时有些故障确实是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