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PROFIBUS故障

楼主(2008-10-16):
我厂使用S7-416PLC和et200s分布式I/O和PROFIBUS现场总线构成一条生产线,最近连续出现同一种故障,忽好忽坏,请各位高手帮忙。

突然出现总线故障,所有的子站都断了不通,然后一会又自己好了,线上还通过PA挂了几个压力表,在触摸屏上显示的压力值会突然变成0,设备全停,然后一会儿自己又好了,我们查了好长时间都没有办法,希望大家能给些意见,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DP头连线接触

?

网友B:
?将总线在敷设一次啊,注意抗干扰问题啊

网友C:
可能就是DP接线松动,我也遇见了一次,是S7-300系列的ET200,有一个远程站的DP接触不好,连主站也没有输出,最后挨个查找发现的。

网友D:
查下DP头,最有可能坏的就是DP头

网友A:
检查一下DP头连线接触

网友E:
1,检查接地,一方面是DP线得屏蔽线接地,一方面是其他电气设备得接地,如变频器得接地,最好把这些接地线都重新紧一下;

2,我不知道你的通讯速率设置是多少,可以试着把通讯速率改低一点试试

?

网友F:
恩,把波特率降低点试一试,DP线最好绕过强电,检查DP头看看.

网友G:
查一下DP网线,如网线发生短路或接地就会造成整个网恋发生中断,至于DP网插头故障,只会造成部分从站丢站,

网友D:
是的,你也把波特率降低点试一试,波特率一高,接头稍微不好就不行

网友H:
可能是短路或断路了.

网友I:
无非就是接头和电缆!

网友J:
1、检查接头是否松动、虚接;

2、检查线路有无损伤;

3、检查模块电压是否正常,压降是否在允许范围内;

4、检查接地是否规范,动力接地及通讯接地;

5、通讯距离,是否超出了所匹配的通讯速率所能达到的距离,是否需要增加中继器;

6、检查干扰,周围有无强电场、强磁场或者相关的设备在工作,大功率电机启动等;检查线槽动力线和通讯线是否分开,是否采用了带屏蔽的线槽。

网友K:
保证电压在24V以上

网友L:
dp总线模板是不是坏了,我厂遇到过。总线的i/o模板带的东西是否有接地现象。

网友L:
如果怀疑是总线问题,不防拿摇表摇下阿

网友M:
可以试着把通讯速率改低一点试试

网友N:
引用 网友J:

1、检查接头是否松动、虚接;

2、检查线路有无损伤;

3、检查模块电压是否正常,压降是否在允许范围内;

4、检查接地是否规范,动力接地及通讯接地;

5、通讯距离,是否超出了所匹配的通讯速率所能达到的距离,是否需要增加中继器;

6、检查干扰,周围有无强电场、强磁场或者相关的设备在工作,大功率电机启动等;检查线槽动力线和通讯线是否分开,是否采用了带屏蔽的线槽。

赞同

网友O(2008-11-15):
有可能是干扰问题,但还要看24V电源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P: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DP头连线接触

?

大家都这意见

我也同意

网友B:
学习啊,呵呵,要在不断的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