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询问75KW潜水泵问题

楼主(2008-10-16):
有一客户咨询如下问题:

   一潜水泵电机2极75KW,2970转,井下深度400米左右,现在想改用变频器控制运行,请问各位老兄该如何配备变频器呢 ???

 还需要增加点其他的什么电子控制元器件么?

网友A:
可选定泵类变频器使用,75KW的,国产价格便宜,国外价格高,具体可咨询供货商,不知你对水压有否高要求,恒压供水要配PID装置,技术上要求不高把说明书看会即可.

网友B:
你卡一卡现在的电流,看看流量和扬程是否满足你们的要求,如果还不够用,就不建议使用变频器.

如果感觉现在用的足够富裕,还可以把量调小,那楼上给你的建议就没有问题.

普通380电源接线很简单,参考书明书即可.

网友C:
恒定压力供水变频可设定,不用另配PLC

网友D:
有钱就用进口变频器,想省钱就用国产的,我做过相同的项目,用国产变频器,输出没加电抗器,正常!该用户同样一项目,以前做的,用了三菱变频器,不加电抗器就不行。

网友B:
75.匹配就可以,如果选90,又造成没必要的浪费.不过还是根据我上述的那些,如果需要调节流量,那用变频效果会好.而且节能.

?

网友E:
400M,没错吧,至少要用90KW的,这还要看电流...

还要看用量了.90%以上的用量就不要用变频器了.

网友F:
井口离配电房多远?如果不远百米以内的话,就选择75KW的变频器,最好加输出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