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报加速时过电流,但实际电流却很小?

楼主(2008-10-16):
换了一台新的还是这样,选型没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频率刚上来后报,还是频率上来运行一段时间后报.

你速度上升级怎么划分的,分几个增速台阶.

将速度频率分别给我.

楼主:
到30HZ左右时候报,电流才4A,比额定小多了,请问是为什么

网友A:
你电机额定转速是多少.

如果接法没有问题的话,我建议你把升速台阶划分4到5个,每次将频率设定和速度按线形关系提前计算出来,然后分别设定.

加入一次就上30,可能会出现OL.你先试试,不行,我们再探讨.

楼主:
普通四级电机,负载很轻的,我只是很奇怪为什么电流很小却报过电流啊

网友A:
那您应该是风机吧,是吸风用吧,那应该没问题.1400转马达,估计在7.5W左右.

您先试试多设几个升速台阶看看

网友B:
是电流检测元件“谎报军情”吧!

网友C:
你说的4a是输入电流吧,如果变频没问题,应该不会这样

楼主:
面板启动,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D:
是电流检测元件“谎报军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