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输出设备点数的定义是什么?

楼主(2008-10-16):
(无正文)

网友A:
AI+AO+DI+DO+TC+RTD+PI之和.

网友B:
三菱的0~7,10~17.。。。依次类推,64以后为100~107,。。。继续

网友C(2008-11-27):
输入是指外不给plc的信号 input如感应器,按钮开关

输出是指plc输出的信号控制外部设备output如继电器,电磁阀,接触器啊

网友D:
相信楼主对输入输出这个字眼不陌生吧,那么三菱的

fx系列是8进制的例如x0~x7 y0~y7

a、Q系列是16进制的,而且因为是模块化的所以在地址分配是不大会有x0~xf 的情况下,又有y0~yf,一般位y10~y1f等等。

网友E(2010-04-12):
不懂看不明白啊 初学者啊

有谁可以请教吗 qq641469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