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WAND指令计算怎么会不正确(附PLC监控图)

楼主(2008-10-16):
?

设计一个台达PLC与单片机通讯的程序,需要用到WAND指令,可怎么做都不正确,就单独用简单程序试验WANG指令(以前没有做过通讯)

LD M1000

WAND H603 H1100 D0

END

应该得到D0=H600,可为什么得到的结果D0老是为零?十分不解

程序就这2

二行,不会再有问题了?

PLC——台达DVP-60ES? V6.60A0版本

楼主:
谁能够帮助解决?我实在看不懂这个简单的程序

楼主:
已解决,我把HFF00写成H1100

网友A:
试过了!!这么做不可以,先赋值到寄存器再进行寄存器计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