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我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楼主(2008-10-16):
另附上拓扑图,不知道谁呢个帮忙,那24个温度模块错误的,总共72点温度需要监控和控制

网友A:
用这么多台达的东西花钱不少吧,回扣也不少吧?

网友B:
如果有能力使用这么多东西 用点回扣又何妨 关键的是能不能搞这么大一个网络的问题

网友C:
大实话都让楼上的说了,无言

网友D:
dan02改成台达PLC

网友E:
牛人啊?F佩服啊!!!!!!!!!!!!!!!

?

网友F:
怎么复杂的系统为什么不用中型机啊?

?

网友G:
佩服啊,有机会一定请教你的帮忙

楼主:
这个系统不在于中型机和小型机的难度,而是在于控制和采样点数太多,还有就是PID使用太多,基本上都是PID控制,因为这个系统从头到尾都是温度调节、压力调节、恒张力系统!采用中型无非速度上和点位上能做到一起而已,而这个系统比较分散!所以采用中型机根本就么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dan02改成台达PLC

这个我知道是错误的,但还是谢谢你的提醒,和台达的技术人员探讨过这个问题,对于PT100只能使用EH2的PT模块,自带PID功能,能减少程序量的设计,正字阿考虑当中,可惜我还有48点是模拟量的温度信号,现在还在困扰当中!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考虑设计新的PID计算公式代替原有的PID功能!但是设计新的PID功能占用寄存器又太多,一个EH2机型用10个8个自行设计的PID会严重拖累PLC运行速度和占用大量的寄存器!头疼!

楼主:
还有,自带的FTC功能不能使用在加热速度比较快的地方,而我这里采用的高频磁场加热速度非常的快,如果采样时间过小的话,会引起温度震荡,所以这个功能只能使用在慢速加热的地方,在这个系统中不适用!

楼主:
这套纺丝现国内生产的也有几家,但是真正能够完整生产整个设备的几乎没有,都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国外很有名的只有两家,立达和纽玛格,国内很多BCF纺丝生产线多为这两家公司生产。而国内的民用丝设备在国际上还是比较有名的 !!估计是纺丝专业的可能都知道‘!

网友D:
如果是二线制PT100,可以选用宇电7048四路测控温模块,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前提是你系统中没有J型热电偶,我在模具热流道控制中使用比较多了,基本上能控制在2度范围内。如有疑问也可以在qq聊435624572

网友D:
实际上台达的PID和FTC功能只能用于一般要求不高场合,不一定要全部使用台达产品。尤其是台达现在收购了盟立,作为中型机,网络功能是不可靠的,在北京一个项目上我们使用三套,后来全部更换了,而台达没有任何说法,虽然我用台达产品也比较多,但对他们的做法还是很不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如果是二线制PT100,可以选用宇电7048四路测控温模块,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前提是你系统中没有J型热电偶,我在模具热流道控制中使用比较多了,基本上能控制在2度范围内。如有疑问也可以在qq聊435624572

我的温度控制要求是±0.5℃,所以不行!超过这个范围对纱线的热卷曲有影响!

网友H:
看了上面的发言,我都不敢再学PLC了,要学好多东西的啊

?

网友D:
对纱线温度控制我不是很清楚,但对加弹机我知道控制在二度内,实际上可以控制在一度内。用PID和FTC来控制是不太可能在±0.5℃。你可以试验下,这个要求是很高的。

网友I:
DNA02目前是一对一的,改成PLC确实不错

网友I:
DTC1000+DTC2000可以考虑改成DTE(支持8路采集)

网友J(2008-11-24):
haha,路过看看,本来打算换用台达的产品,听楼主这么一说,还要在考虑一下了。台达的质量都这样,其它的国产品牌就更难说了,不知道国产的屏哪家比较好点。

网友K:
哦 你这是再支持台达。呵呵呵我一直认为台达的产品不错,从我用台达的产品到现在看得到,台达产品还是可以的,楼主一直说不恭维,但是楼主用了台达产品7年,到现在还一直用着台达的产品!任何的事物都不可能是完美的!

网友L:
楼主是为了节约成本吧?呵呵我不熟悉台达的但看你搞的网络好象不先进

网友M:
牛人一个!我一直想用台达的,就是不敢用,故障率太高

网友M:
按照系统图,我估计速度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关于楼主是为了节约成本吧?呵呵我不熟悉台达的但看你搞的网络好象不先进

是的,但是我只能说越先进的技术毛病也越多,够用就好!

还有就是自动化程度越高故障率也越高!

网友N:
台达应该力顶这个贴子,多么难得的好用户啊!

网友L:
不一定哦 要求不高你用这个还可以    价钱也不错

网友O:
“对他的通讯功能,我对接口非常的憎恨,RJ11和RJ45,我经常被这两个接头搞得头昏脑涨,使用超五类线吧,由于是硬线,时间长一点就会出现线断,短期内混混还是可以的,无法使用专用的通讯双绞线,我不知道这个改变线路板是不是很难?难道增加两个或者四个接线柱很难!!!”深有同感.几个变频器装在一起.485连接就是不可靠.

网友P:
任何品牌的成长都需要时间

网友Q:
看第一层,楼主的PLC带了至少16个变频器,只是控制运行停止吗?还是同时监控电流和频率?不知道速度是不是很慢?以前用的SA的速度不尽如人意,不知道EH的速度是否有很大的提高?

网友R:
学习了 现在很多少国产设备都用台达的PLC了

网友S:
我看了楼主的结构图,我就晕了。这么多通讯结点,楼主的通讯程序怎么写的啊,一个通讯周期好像太长了点吧。
另:张工是否在溧阳啊?

网友T:
就用过台达的变频器,那个通讯口,我都是剪了电话线接头,用的,火的了

后来就不用台达的东西了

网友U:
高手真不少!请教个问题:台达EH系列是否支持位变址寻址?例如X0E2,这样的常开点能否输入?三菱Q系列是可以位变址寻址的,可以输入X0Z0这样的触点。非常着急,程序写不出来了

网友V:
牛人,不知道说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关于高手真不少!请教个问题:台达EH系列是否支持位变址寻址?例如X0E2,这样的常开点能否输入?三菱Q系列是可以位变址寻址的,可以输入X0Z0这样的触点。非常着急,程序写不出来了

去看一下台达的编程手册5.4章节

网友W:
厉害厉害,高人!!!希望台达领导看看!!!

网友X:
樓主,

你好,我是負責台達DeviceNet總線產品設計的工程師,看了你的貼,說實話:非常感謝! 你說的好些話也是我想說的。

1)我們的任務是開發現場總線產品,將台達的各種機種產品進行組網,因此與你一樣,我對DTC1000+DTC2000也很頭疼,但目前也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所以我建議你更換成DTE,至少可以解決一個模塊一個站號的問題,只要一個站號就可以讀取DTE的8個通道數據。

2) DTC1000換成DTE後,我建議你將三台DNA02都換成SV+DNET模塊,這樣SV也許可以負責PID的計算部分,或者直接使用溫控器本身的PID功能,這要看你的工藝要求來定。

3) 在系統最上端,主控PLC連接了10多台(也許更多)變頻器,為了讓通訊速度更快,且避開RS485抗干擾能力差的問題,我建議你可以考慮每台VFD-E變頻器加一張DeviceNet插卡,直接通過總線進入你的主控SV PLC,這樣可以大大提高通訊的抗干擾能力(DeviceNet總線抗干擾能力比485強很多)。如果覺得每台變頻器加一張總線插卡太貴,也可以考慮將變頻器拆成幾個組,每組不超過8台,來進行組網。

如果你覺得必要,可以與我們聯系,或是與PLC產品處萬工聯系,任何問題他會轉給我們幫忙處理。周一我也會問一下產品處的工程師具體的細節部分,我想只要知道問題所在,通過大家努力就一定能找到解決辦法。

最後,非常感謝你真誠的意見,我們希望能盡最大努力協助你完成任務。

网友Y:
看来服务蛮不错的啊!

网友Z:
台达B系伺服今年总用了16套,除一台上电后有异味外,其余此今仍在用户生产一线现场使用,没发现什么问题,(我们用在食品包装机,连续运转)

网友AA:
我不知道这个改变线路板是不是很难?难道增加两个或者四个接线柱很难!!!”

的确是VFD变频器该换通讯接口了。

网友AB:
台达的变频485接口完全是仿三菱的,做个接线柱会死人啊,国人仿东西不长脑子,死仿!!!!!!

网友:
台达在前进。。还是要肯定的。。。。。总的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台达。。虽然有段时间没有用过他了(甲方选型没有办法)。。。。

楼主:
对:Winky 关于

樓主,

你好,我是負責台達DeviceNet總線產品設計的工程師,看了你的貼,說實話:非常感謝! 你說的好些話也是我想說的。

1)我們的任務是開發現場總線產品,將台達的各種機種產品進行組網,因此與你一樣,我對DTC1000+DTC2000也很頭疼,但目前也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所以我建議你更換成DTE,至少可以解決一個模塊一個站號的問題,只要一個站號就可以讀取DTE的8個通道數據。

2) DTC1000換成DTE後,我建議你將三台DNA02都換成SV+DNET模塊,這樣SV也許可以負責PID的計算部分,或者直接使用溫控器本身的PID功能,這要看你的工藝要求來定。

3) 在系統最上端,主控PLC連接了10多台(也許更多)變頻器,為了讓通訊速度更快,且避開RS485抗干擾能力差的問題,我建議你可以考慮每台VFD-E變頻器加一張DeviceNet插卡,直接通過總線進入你的主控SV PLC,這樣可以大大提高通訊的抗干擾能力(DeviceNet總線抗干擾能力比485強很多)。如果覺得每台變頻器加一張總線插卡太貴,也可以考慮將變頻器拆成幾個組,每組不超過8台,來進行組網。

如果你覺得必要,可以與我們聯系,或是與PLC產品處萬工聯系,任何問題他會轉給我們幫忙處理。周一我也會問一下產品處的工程師具體的細節部分,我想只要知道問題所在,通過大家努力就一定能找到解決辦法。

最後,非常感謝你真誠的意見,我們希望能盡最大努力協助你完成任務。

 内容的回复:

首先谢谢Winky 的关注!

第1、2条:这条生产线的难度在于温度控制点很多,控制进度要求高,而且很大部分采用温度变送器,所以只能采用少部分DTE系列,而且好像DTE的P系列好像是上个月刚刚出来吧。 三个月前面我询问过南京,当时没有P模组。我也是为了减少程序设计量而采用的DTC1000。不好意思。

第3条:关于您所说的第三条早已调整完毕,那张图是一开始的初步设计!现已经完善。

这条生产线合同已经签好,设计合同本人也已签完,现已进入整套图纸的设计阶段!估计在年后就进入控制柜安装阶段。到时候希望万工能来协助。

这条生产线是在BCF纺丝生产线第一条全套采用台达产品的生产线,对于台达全线进入化纤纺丝行业尚属首例。对于台达产品推广有相当的推广力度。在此之前只要进口的BCF纺丝生产线。1、纽玛格,采用西门子全套系统。2、立达采用定制的安川变频器和贝加莱系统。

说在最后:我对台达的小型PLC还是由衷的认可的,至少它简化了很多程序设计。使用了很多专用指令,减少了程序员的很多的工作量。再回复47楼,台达的B系列我没用用过!!所以我也不好评价。但是我对于台达的变频器说实在话,在这条生产线中我非常担心,为了降低成本和方便安装,不重要的地方我采用了很多的E系列,只有关键的地方我采用了B系列。

网友AC:
台达变频485接口要改一下才好用.

网友X:
張工,

從你的回復來看,我能感覺到你是一位很有現場應用經驗的工程師,因此一些小的問題其實反倒不太擔心了。

目前中國的機械設備依然以低端為主,在這次經融危機中,很多技術含量低的設備廠商紛紛倒閉,倒是一些平時注重技術開發,注重產品檔次的公司受影響較小,所以越來越多的機械設備制造商也在慢慢的提高產品檔次,增加利潤空間及提高市場競爭力。

台達的機電產品一直以來以主攻機械產業為主,但以往大多數都是用在低端設備上,因此,目前台達自動化也在積極的推廣一些中高端的機械設備解決方案,比如以DeviceNet組網,以CANopen做運動控制等。台達自進入這個行業以來,就一直提供最好性價比的產品,因此我們也相信可以把昂貴的現場總線系統做到中國人都用得起的價位。

像你這樣的應用,也是未來台達總線系統的重點,因此,請萬工來協助調試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據我所知這幾天萬工也在浙江協助調試基於DeviceNet總線的設備,客戶在調試過程中也會反饋一些意見和建議,包括一些需要新增的功能,由於我們的設計都在蘇州吳江,所以很快就可以將新功能改好,馬上給客戶試機,非常方便快捷,如果未來你也有這樣的一些需求,我們也樂意為你服務。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