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把台达D**寄存器的低8位变0,高8位数据不变

楼主(2008-10-16):
如题所示,

我用WAND指令

WAND??? D100??? H1100??? D101

可结果D101老是为0,D100数据是H603

网友A:
当然使用逻辑与指令了。

?

如果要高8位,那么就与HFF00进行逻辑与,如果要低8位,那么就与HFF进行逻辑与。

以上~~

楼主:
我就是要保留高8位,用逻辑与(AND)运算

M1000??? WAND?? H603??? H1100????? D0

结果应该=H600,可结果D0=0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先前的帖子我已经说明了,要保留高8位,需要与HFF00做逻辑与,而您与H1100,H1100转换为二进制为0001000100000000,而H603转换为二进制为0000011000000011,自己拿纸计算一下,结果必然为零~~

因此:原因就是您编写有误~

?

以上~~

?

楼主:
哦,应该是HFF00

我把II00当成FF00了

谢谢 yuanle

网友B:
都是高人!佩服哦

?

网友C:
H1100? I 服了YOU了!

楼主:
以前没有有过通讯,人家正在学嘛

那能够象你们这些大鸟,做的多了什么都熟悉,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