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10-16):
昨天我在使用一台1.5KW变频器时,先将变频器通三相电,不带电机试运行,一切正常用电笔测输出端有电压,加速时间5S.能在时间上升到设定频率。

后接上一台电机0.55KW,启动后电机(未带负载)运行速度非常慢(约10转每分钟),而且频率上升到35HZ左右(设定频率在50HZ)就停止上升了,电流在3.5A左右,无报警输出 。电机带上负载后根本就不转了。

不知道变频器怎么了,是参数调整上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后来换一台变频器后电机运行正常。

网友A:
拿说明书对照参数,看看是不是那里参数设置出了问题.是不是上下限设置那里限制了35HZ

网友B:
不带电机设参数,如何上变频器自整定?变频器什么牌子的?

网友C:
电流在3.5A左右???仔细看电机的接发。。。。

楼主:
这个牌子我不认识?? walt? fuwtg0015hs,没有说明书,上限在50hz,不带电机试的时候频率能达到50hz.

带电机设参数也不行,故障还是一样!

电机是星形接法,电机也是好的,因为后来换一台三菱变频器后一切都正常。

网友D:
变频器充电回路,整流回路请你查看,输出可用3个220V100W灯泡Y形接法试机.看频率上升电压是否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