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三菱高手指教

楼主(2008-10-16):
各位高手请指教小弟一下

?我用FX1N PLC? 和MR-E 的私服?? 用的DRVA 走绝对位置控制

我先给3000脉冲的位置 触发马达走 到位后 过300MS? 在给4000的位置脉冲 到位后 过300MS?

在给8000位置脉冲? 到位后 过600MS 回到3000位置脉冲

这样同一个程序 同一个指令 脉冲位置 没变? 不管我怎么调试? 怎么每次走的位置 都有误差? 总是会多走

而且会累加?? 请 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兄弟有用原点回归么?

网友B:
你的伺服一周多少个脉冲啊?假设大于8000个脉冲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小于8000个,那么到8000的时候已经过1周了,是不是应该会有误差啊,我只是这样猜的,大家交流一下,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应该不是干扰吧。

网友C(2008-11-28):
还有机械上呢?

网友D:
伺服电机走的距离和你发的脉冲对应的上吗?你先发一圈的脉冲,看看伺服是走一圈吗?如果没问题,运动完一个循环回原点。

网友E:
各位大哥:

有没有谁有冲床电路

网友F:
就象1楼说的,你应该先建立原点

网友G:
肯定要有原点才可以的

网友H:
开机先回原点

网友I:
drva是绝对定位如你下3000的脉冲,再下2000的脉冲,他现在的位置是2000.

而drvi是相对定位如先3000,再2000现在的位置就是5000,指令不一样

网友J:
小陈---TO  zm43196321

答案那里有,去看看吧..

http://www.gkwtw.cn/dispbbs.asp?boardid=2&replyID=172&ID=168&skin=1

网友K:
引用 网友I:

drva是绝对定位如你下3000的脉冲,再下2000的脉冲,他现在的位置是2000.

而drvi是相对定位如先3000,再2000现在的位置就是5000,指令不一样

9楼说的很对,不管你走相对还是绝对位置,我想你应该是控制丝杆之类的,一定要建立原点。每次上电一定要有找原点这个动作。

网友L(2009-10-04):
也许接线有错,你接进驱动器的线有没有串2K电阻,而且要分开串电阻

网友M:
0---3K-------3000-----4K-------7000- 1K---8000如果你最后一次的方向没变应该会向前走到8000的位置,如果你最后一次改变了方向,那肯定是走回到0点以后了,如果在0点你没有极限,他每次走的肯定一样,如果你有极限,到极限就停止的话肯定每次都不一样的,我看了几次的写的,按照你说的,怎么也不会回到3000这个位置上去的吧!

网友M:
哦,明白了,你的是伺服马达,电子齿轮比,你知道这个东西吗,这个你没有设定!看说明书,不懂的打电话给我吧,13621556229

网友N:
进来学习学习...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