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步进电机

楼主(2008-10-16):
步进电机在初始化程序中将数字写入smb67,smw 68 smd72这些控制位,电机开始运转,当需要修改其运行速度,将新的的数字写入smw68用监控可以看见SMW68的数值改变,但是电动机速度不变这是为什么?SMB67送入的是16位8D,和这个没关系吧?还有就是改变步进电机方向用什么控制的?

网友A:
步进驱动器要是有方向切换的输入点,就用PLC的Q点予以相应的ON/OFF来控制方向切换,要点是要求步进有着一功能,同时按要求进行外围的接线,因为Q点输出的是高电平;若无方向切换点输进功能,则步进都有正传和反转输进的,用Q0.0 /Q0.1 来进行正反转高速脉冲输入就行了啊,这是正反转的解答;关于速度调节可以不在初始化中进行,用SM0.0或自动的相关M点一直驱动就可以了。

楼主:
那我该拿什么来监控Q0.0?HSC0的12模式我的PLC怎么没有啊?

网友B:
hai? shi bu? tai? ming? bai?

网友C:
不明太明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