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电缆与西门子S7-200系列PLC编程电缆

楼主(2008-10-16):
西门子S7-200系列PLC编程电缆是PC/PPI电缆,包括RS232/PPI和USB/PPI电缆。

实际上从本质来说,西门子S7-200系列PLC编程电缆就是RS232转RS485电缆,只不过加了很多附属功能(波特率开关设置,指示灯功能,还能以187.5k bps的波特率进行通信)、光电隔离和保护功能等,这也是官方的电缆是最好而且也是最贵的原因。

楼主:
西门子S7-200系列PLC的USB/PPI多主站电缆6ES7 901-3DB30-0XA0,没法用于RS485通信。因为该电缆在PC端是USB接口,如果要通信或调试,要给USB端口发送信号才可以。

而一般调试时均采用串口调试工具,至于USB调试工具或支持USB的调试工具,笔者所了解的:USB调试助手USB Debug V1.2检测不到该USB/PPI电缆;USB Monitor能检测到该USB/PPI电缆但只能监控数据;USBlyzer能检测到该USB/PPI电缆,但操作比较复杂,笔者没有去仔细研究。

如果要采用VC等语言去接收/发送USB数据,这个玩意还是相当麻烦的——就目前而言,都还没有一款像“串口调试助手”那样的适合USB调试(收发数据)的工具。

楼主:
至于西门子S7-200系列PLC的PC/PPI电缆6ES7 901-3BF20-0XA0、6ES7 901-3BF21-0XA0以及RS232/PPI多主站电缆6ES7 901-3CB30-0XA0,因为笔者手边没有这种电缆,所以这些电缆是否可以用作RS485通信,笔者没做测试。

网友A:
老菜鸟不菜啊,研究得很深!

楼主:
采用RS232转RS485转换模块制成的西门子S7-200系列PLC的PC/PPI电缆,当然可以用做RS485通信,因为它本来就是RS485通信模块。

楼主:
采用电阻分压原理制成实现RS232到RS485的信号转换,制成的西门子S7-200系列PLC的PC/PPI电缆,经笔者测试,不能用做RS485通!!!

该电缆图片如下:

楼主:
下面是这几种电缆和相关设备的RS485端子上的电压测试。

海利普HLP-SV0D7521A型变频器,68、69端子悬空:68接红表笔,69接黑表笔,实测68-69之间的电压为DC1.15V。

西门子S7-226CN(6ES7216-2AD23-0XB8)型PLC,RS485端口悬空:3接红表笔,8接黑表笔,实测3-8之间的电压为DC3.29V;2个端口在电气上不是独立的——端口0的3和端口1的8之间的电压为DC3.29V,端口1的3和端口0的8之间的电压也为DC3.29V;端口0和USB_PPI多主站电缆6ES7-901-3DB30-0XA0连接并能正常通信,无论是否正在读写,断口1的3-8之间的电压均为DC3.29V。

西门子S7-200 USB_PPI多主站电缆6ES7-901-3DB30-0XA0,RS485端悬空:RS485端3接红表笔,8接黑表笔,实测3-8之间的电压为DC0.0V。这个官方电缆的通信输出都没有静态电压,难怪官方电缆带电拔插不容易坏,而其它仿制电缆带电拔插容易坏。

RS232转RS485转换模块,RS485端悬空:RS485端3接红表笔,8接黑表笔,实测3-8之间的电压为DC7.2V。

上图中的自制电缆,RS485端悬空:RS485端3接红表笔,8接黑表笔,实测3-8之间的电压为DC0.98V。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采用电阻分压原理制成实现RS232到RS485的信号转换,制成的西门子S7-200系列PLC的PC/PPI电缆,经笔者测试,不能用做RS485通!!!

该电缆图片如下:

老菜鸟老师您的测试到底是不能同电脑还是变频器不能通讯啊?

楼主:
........哦,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电缆只能用于S7-200与电脑的通信,不能用作为通用的RS232转RS485通信电缆(例如变频器与电脑的通信)。

........仅使用该电缆测试了Micro/WIN与S7-200进行通信——正常,没有使用该电缆测试串口调试助手与S7-200的通信是否正常——Micro/WIN通过该电缆与S7-200的1个通信口连接,而串口调试助手通过RS232转RS485通用转换模块与S7-200的另外一个通信口连接,这样就可以随时监控PLC的数据,对PLC发送数据。

网友C(2009-05-24):
老菜鸟你好哦   我有些问题想问下你啊    请加我QQ675309589    先谢了

网友D:
我按着上面的做了,怎么补行啊

网友E(2009-07-03):
虽然不能全看懂但是感觉挺厉害啊

网友F(2009-08-22):
引用 楼主:

采用电阻分压原理制成实现RS232到RS485的信号转换,制成的西门子S7-200系列PLC的PC/PPI电缆,经笔者测试,不能用做RS485通!!!

该电缆图片如下:

在工控网上学习了不少,最近搜索下发现“老菜鸟”是个让人佩服的高手,向你这样的工控前辈致敬呀。

呵呵,最近有在做通讯的事宜,发现按上面的线还是可以通讯的,我是用MODSCAN32然后和HACH的仪表通讯,结果是可行的,只是距离不是很清楚能有多远。

学习了~~~

网友G(2010-04-08):
CP243i 的NETW NETR也将要于近日加入,也就是说CP243i 能够实现PLC 与PLC之间的通讯了

网友H(2011-10-14):
老菜鸟老兄怎么联系你啊?告诉小弟一声!邮箱songguo-q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