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拖二问题

楼主(2008-10-16):
一台主机(Kingview的组态软件)+22液晶屏+22显示器

要求:两个显示器显示的内容要互相独立,该如何实现?

网友A:
很简单,买二头的VGA显卡

网友B:
"两个显示器显示的内容要互相独立" ??

如果是同一个工程,那显示出来的应该是一样的,您所说的相互独立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C:
没问题,这种形式早有人用过!西门子本身就有这种应用方案,做起来比较省事。

当然,组态王可能自身没有这样的应用形式,但也可以做!选一块分屏卡,要求可以两屏显示不同内容的,然后就是在做组态程序的时候做好功夫就行了。我用RSview32做过的,实现是没问题的!

网友A:
全用硬件实现的,没问题

网友D:
1,双屏显卡和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