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0-16):
我现在在做一程序? PLC 是FX1N? 马达 是三菱MR-E系列

目前程序中我用DRVA? 来定位 发现每次走同一个位置 都有误差? 而且是累加的 一次比一次走的远

脉冲位置没变?? 程序也检查了好多次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知道怎么弄的 能帮帮小弟吗?谢了

网友A:
比较常见的问题有机械滑动,电气干扰.

网友B:
恩。前几天我也去客户那里调试设备,现象和你差不多。越走误差越大,我说是干扰,客户死活不认同。最后,把控制信号的电缆屏蔽接大地,就好了。

后来分析,由于干扰,电机面板显示电机在0~1抖动,实际是电机一直在干扰下,一点点偏移。以至于累积,到最后误差就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