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10 96A变频器运行跳F004

楼主(2008-10-16):
abb510 96A变频器运行跳F004   有没有对ABB修板比较熟悉的兄弟,查那一块.还有一个现象模块没有坏,拆开后看到板子上有一相以烧黑.拆  量模块没坏....

网友A:
我有台ABB-510-37KW的全新机便宜出售需要电话联系13812126331

网友B:
去年修过一台ABB550-01-063的机,故障一样的经查是控制板的问题,看是否有帮助。

楼主:
控制板/呵

我有二块```换一下````还是跳```

我查了...驱动```之类的都没坏.

请高手分阶下``谢谢!

网友:
模块坏了吧??????????????????

楼主:
``哎呀```没有`

?

网友B:
不是主板,驱动板换了吗?

?

楼主:
它``就一块板```开关电源```驱动````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