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2008-10-16):
我公司现安装一台设备,主机为132KW电机,变压器容量为250KVA问一下这样的搭配可以用星三角启动吗?

网友A:
132KW电机工作电流估计为270A,启动电流为工作电流的4~~7倍,为1080~~1890,

如果采用星启动为角启动的1/3,为360~~630A

变压器250KVA=√3*380V*I*COSφ??? I=250/380*COSφ

COSφ大约取0。6,所以I大约为≈1000? A?????????

所以? 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其他负荷或其他负荷很小的情况下,是可以的。不知道我计算的对不对,大家都说说。

楼主:
破碎机上用的,启动时除了带动破碎机外没有其他的负荷,另外变压器还要驱动75KW的一台3KW的11台电机

网友B:
250kva的变压器额定的输出电流大概是400A左右,不过看你的负载也不大,星三角启动是没问题的

?

楼主:
只有先接了试试了,不知道用软启动的话要投资多少呢?

网友C:
软启动还是很贵的,你可能要把其他的都关了先启动这台!

网友D:
还是用软起动吧 ,省电又安全 。

网友E:
用自耦降压变压器启动

网友F:
1楼的 凌纭同志,请检查一下计算方法,我越看越不对,看是否漏掉了什么?

网友G:
完全可以的,我做过一家机砖厂的全厂配电设施,一台132KW,3台11KW,1台37KW,5台4KW的。关键是要加无功补偿柜的。那厂里的132KW电机其实都是超负荷运行的,但是时间都在1分钟内的。在总盘的电流读数也才400左右,用星三角启动就可以了,别去考虑别的

网友H:
同意楼上的意见。先启动大电机,再启动小电机。

网友I:
请问250KVA的变压器它的低压侧电流是多少啊,上面算得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J:
250KVA的变压器低压侧额定电流应该是I=250000*0.8/3^0.5*0.38*0.8=380A吧.速断电流不低于1140A.因此132KW电机星角启动没有问题。

网友K:
对:凌纭 关于

132KW电机工作电流估计为270A,启动电流为工作电流的4~~7倍,为1080~~1890,

如果采用星启动为角启动的1/3,为360~~630A

变压器250KVA=√3*380V*I*COSφ??? I=250/380*COSφ

COSφ大约取0。6,所以I大约为≈1000? A?????????

所以? 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其他负荷或其他负荷很小的情况下,是可以的。不知道我计算的对不对,大家都说说。

内容的回复:

380是错误的,应该按0.38来计算

网友A:
谢谢您的指正! 我的计算方法的确有问题。

现在重新计算下: 250KVA所能提供的最大有功电流为:

由P=S*COSφ=√3*U线*I线COSφ 推出 I线=250*1000/1。732*380=379 A

132KW 的工作电流I线=P/√3*U线*COSφ=334 A ;其星形启动电流为:334A*( 4~7)/3=445~779 A

网友L:
应该没啥问题了

?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了!用的是星三角,可以的,完全没问题,自偶变压器降压启动俺是从来不用的,它和星三角也差不多,一般输出电压为百分之60-80就算用的是60%的档位它的启动电流也和星型启动时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