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数控机床
三菱300加工中心开机后出现EMG PLC

楼主(2008-10-16):
紧急求助,我单位一台三菱300加工中心开机后出现EMG PLC报警,查R69的第六位为0,请问是什莫原因造成以上报警,谢谢!

网友A:
操作界面输出异常。检查相关信号!

网友B:
急停.看意思是急停,查哪些使能信号没了不起

网友C:
300的东西很麻烦,现在都找不到资料了,不过参考M64S的资料,是Y29F信号为1。检查一下是不是急停开关有问题或者是碰限位了,应该是个外部信号的问题。

网友D:
我想是碰到急停之类的开关了

网友E:
碰限位,或破皮,有关+24碰铁了,不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