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难得我头都大了

楼主(2008-10-16):
施耐德ATV31,5.5KW,上电就报inf,是那里问题.

?

网友A:
主板坏了????????????????

网友B:
换吧!INF故障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C:
INF代表内部故障.或10V直流电路出现短路故障.

方法是检查直流10V 电源,检查AI1.AI2.和RJ45链接情况.排除上述问题后,只能换变频器了,

楼主:
驱动电压有17V,继电器没有结合。

?

网友D:
是主板坏了,换吧!

?

网友E:
换一台就可以了

?

网友F:
主板有问题了3楼说的对,你得换主板(估计你不能修).

网友G:
兄弟,内部故障,你有麻烦了。

?

网友H:
内部故障,可不好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