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带电流互感器电表的接法请教

楼主(2008-10-16):
三相电度表的1 3,4 6,7 9,接线端分别接互感器的端子,请问互感器的端子S1接1.4.7,S2接3.6.9和S1接3.6.9和S2接1.4.7时,电表的转向是否一致?还是相反。电压接线端是正确的。

网友A:
这个我没试过,应该是S1接1、4、7吧

希望你能把S2接1、4、7试试,然后把结果告诉大家,呵呵

网友B:
请问互感器的端子S1接1.4.7,S2接3.6.9和S1接3.6.9和S2接1.4.7时,电表的转向是否一致?还是相反。电压接线端是正确的。

这种接线是错误的,不能这样接.

网友C:
两种接法流过电表的电流方向正好相反,电表的转向也相反;如果是带(Z)止逆的电表369接S1是不会转动的。

网友D:
不能随便这样接,要看一次电流方向

基础知识要扎实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两种接法流过电表的电流方向正好相反,电表的转向也相反;如果是带(Z)止逆的电表369接S1是不会转动的。

同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关于两种接法流过电表的电流方向正好相反,电表的转向也相反;如果是带(Z)止逆的电表369接S1是不会转动的。

正确

网友G:
大家不要忘记互感器的套法.

网友H:
如果一次线反穿的话是可以这样接的

网友I:
机械表会反转,电子表呢?

网友J(2009-04-21):
一般1、4、7接CT的S1、3、9接CT的S2         2、5、8 接PT的对应ABC    有10 的话接N线   但CT的1 2次极性要与一致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不能随便这样接,要看一次电流方向

基础知识要扎实啊

 顶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