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安全和电机安全上,调试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08-10-16):
人身安全和电机安全上,调试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是电机运转时的调试吗?负载时怎样的?

网友A:
在调试时1.注意负载周围。2.电机接地要牢靠

?

网友B:
第一点,首先要检查一下电机的接线是否正确, 保护接地是否可靠 。第二点,若是异地启动电机, 还要检查是否还有其他人在现场工作, 以免启动电机时伤害别人。 第三点,还要熟悉本地电网是什么类型, 比如: TN/C? TN/S? 主要防止设备外壳带电伤及自己或他人。

网友C:
呵呵,我也学习了,不然出问题了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