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传感器吗?

楼主(2008-10-16):
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传感器:只对人体的某部位(如手,脚等)有感应,对其他的金属或非金属都不感应。

网友A:
有哇!用你的手和脚不就行了吗?至于其它的恐怕还没有研制出来吧1

网友B:
汗,楼主想干什么??????????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想要个有穿透功能的东东?

网友D:
有呀笔记本电脑触摸板不是吗

网友E:
据我所知,好像没有,呵呵

?

网友F:
共同探讨,顶起来大家议论.................

网友F:
你要做什么创新啊,会需要这种传感器?

网友G:
防色狼传感器!?

网友H:
有,铁裤衩~加个说头

网友I:
天才的想法,我就搞不懂楼主想干什么???????

?

网友J:
对啊,笔记本触摸板?????

网友K(2008-12-02):
不知道楼主是要做什么创新!不知道视觉的行不行!

网友L:
当然有了。红外线(热感应传感器),金属和非金属如果没有产生热量,就不感应。就像热成像仪,或者热追踪导弹等等。

网友M(2009-01-12):
       有啊,我就做这个的,CCD传感器,有线阵扫描和面阵扫描之分,如指纹,瞳孔,掌纹等。红外线不行,因为人的整个身体都是热源,不能区分特定部位!

网友N:
呵呵 楼主是不是想做个人体保护装置 啊  那最好改变你的研究方向 如果你没有什么好方法 可以联系我  一起想想办法吧 我主要是做工业传感器的 一般的工厂也有很多对人体进行保护的传感器 但都不是你描述的那样所以 所以建议你有兴趣描述的再清楚一点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O:
引用 网友L:
当然有了。红外线(热感应传感器),金属和非金属如果没有产生热量,就不感应。就像热成像仪,或者热追踪导弹等等。

 有这种传感器,不过需要配套的电路才能使用,可以调节灵敏度,报警器用的比较多

网友P:
有呀,门禁报警应该算。

网友Q:
视觉成像传感器,或者热成像仪

网友R:
楼主 要干啥?

说来听听!

网友S:
不知道楼主是要做什么创新

网友T:
哈哈哈

可以评为:“史上最牛的工控问题”了

O(∩_∩)O哈哈~

网友U:
不明白楼主想干啥?等他说明白再看吧

网友V(2009-02-18):
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13670;难道是女子防狼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