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um140CPU65150在?怎样连接电脑和交换机

楼主(2008-10-16):
我用的是Quantum系列的PLC-140CPU65150,请问用TCP/IP方式连接电脑时用直连网线还是交叉网线?
连接交换机用直连网线还是交叉网线?

网友A:
都是直连线.?????????????????????

网友B:
楼主多虑了,目前好多电脑的网卡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我和PLC直接连接用直连线,用交换机的情况下用交叉网线,但是有时候经常拿错线,通讯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C:
对,现在的好多交换机都有自动识别功能,那种线都可以用的

网友D(2008-12-04):
有的版本的65160CPU第一次用TCP/IP不能连接,先用USB口连接,设置好IP地址后就可用TCP/IP连接了.

楼主:
最近我的这个CPU又出现了这个问题:我用的是TCP/IP方式通讯,昨天还很好,今天CPU的IP地址莫名其妙的恢复成了MAC地址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的CPU电池也没有报警,我也没有使用扩展卡。当然我用USB连接一下,然后重新下载程序,修改IP就好了。昨夜可能是有人把PLC的电停掉了。是不是这个原因呢,还是另有原因,请教大家了。

网友E:
按理说应该是连电脑用交叉线,连交换机用直连线,但现在很多电脑的网卡都能自识别,也可以用直连线。

网友F:
试过,都用直连就可以

网友G:
要是通过交换机直连和交连都可以啊~不通过就交连吧~   要是CPU 里 IP地址没了 那一定是电池断电了,要不不会丢失地址的

网友H(2009-03-17):
最好是交叉线啊.直连也可以.别习惯成自然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