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uantum连接电缆问题

楼主(2008-10-16):
我用的是Quantum系列的PLC-140CPU65150,请问用TCP/IP方式连接电脑时用直连网线还是交叉网线?
连接交换机用直连网线还是交叉网线?

网友A:
都是直连线.??????????????????

网友B:
按照标准做法,连电脑用交叉线,连交换机用直连线。 不过现在电脑网卡一般都可以自适应,所以可以都用直连线。

网友C:
这个问题上周好像回答过一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按照标准做法,连电脑用交叉线,连交换机用直连线。不过现在电脑网卡一般都可以自适应,所以可以都用直连线。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