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辽解施耐德接近传感器?

楼主(2008-10-16):
哪位大哥知道施耐德XS512B1CAM12接近传感器如何使用?请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A:
2 mm?? 2 wire

N.C.12-48 Vdc

1.5-100 mA?

4000 Hz

XS512B1CAM12

M12接插件,

蛮贵的 ,好像是contrinex 代工的,

?

?

网友B:
接近传感器使用时要搞清楚NPN 和 PNP 的输出差别是最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