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组态请教

楼主(2008-10-16):
刚接触组态软件(世纪星7.22) 一天,听说能和PLC连接,正好手头上有一只松下FP1的plc,不知道该如何连接 ?

?

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串口?以太网?

知道力控怎么连,世纪星不会了

楼主:
哦,是不是要在组态软件里写语言啊?还是要在PLC软件里连?

网友B:
应该是在组态里设置通讯协议,

楼主:
请1 楼的 UP-date朋友 介绍一下 如何在力控里面连吧,反正俺是学习,用啥软件都 行,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1 楼的 UP-date朋友 介绍一下 如何在力控里面连吧,反正俺是学习,用啥软件都 行,谢谢!

http://www.sunwayland.com.cn/drivers/help/PLC_NAIS_NEWTOCOL.ht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是不是要在组态软件里写语言啊?还是要在PLC软件里连?

连接的话主要就是一个配置的过程,各项参数如何填写等

组态的话可能会涉及到小部分的代码,如果要完成复杂点的控制的话

网友C:
有现成的驱动
设备建好就可以了

?

楼主:
谢谢各位,偶已经搞定了,哈

网友D(2009-11-25):
请问:这个NEWTOCOL地址和PLC 地址的变换公式?(组态软件里的地址和PLC地址的转换方法)我只用过CITECT的,还是和施耐德的PLC,谢谢了

网友E:
一般如果客户要用,我们都是帮他直接做驱动的,并附上驱动的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