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DOP触摸屏和西门子S7-300的连接

楼主(2008-10-16):
台达DOP-AE57BSTD触摸屏与西门子S7-300,CPU315-2DP连接可以直接连接还是需要适配器?需要适配器的订货号?触摸屏和PLC的参数怎么设置?还有如果和三菱FX1N怎么连接?

网友A:
和三菱的连接比较简单

和西门子300的要看看手册了

楼主:
对:自动化PLC 关于

和三菱的连接比较简单

和西门子300的要看看手册了

内容的回复:谢谢!和西门子连接需要更改PLC的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