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关于ATV31制动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8-10-16):
Schneider ATV31变频器自带制动电阻,请部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外部制动电阻.根据什么来决定使用外部制动电阻?

网友A:
带内置制动单元,不是制动电阻;
如果需要高强度制动的场合,像提升或是凸轴印刷之类需要急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