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带电问题弄不明白

楼主(2008-10-16):
一台变频器后带一台电机,变频器停止状态下,由于外部原因负载带动电机转动,请问电机此刻是否处于发电状态,如果是,对变频器有没有影响?能否能过制动电阻来消耗电机发的电?

网友A:
停止状态发电不要紧。

网友B:
变频器的输出端一般带有输出接触器,停止状态下,输出接触器端开.

即使没有输出接触器,变频器的逆变模块在停止工作期间也处于高阻状态,类似电机定子开路,

两者都不能构成电场与磁场的交变,所以不会对变频器构成影响.但是如果变频器在工作状态下,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就要考虑将其发的电是"放电",还是回馈电网了,其结果要看使用的变频器是什么性质的.不知能否达到你的满意.

网友C:
负载带着电机转不会发电,即使有发电,也是比较微弱的,只能靠铁芯中的一点剩磁在作用。

网友D:
这是负载惯性导致的,此刻电机就会变为发电机。这样会对变频器逆变模块构成威胁。一般变频器自身带有保护,只不过是故障报警罢了。在控制方面采用减速停机,就不会产生这种现象了。

网友E:
不会有问题的,就象变频的自由停机功能一样,自由停机有输出吗?发电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负载带着电机转不会发电,即使有发电,也是比较微弱的,只能靠铁芯中的一点剩磁在作用。

永磁同步电机负载带着电机转会发电,对变频器影响大,其它没关系

网友G:
这种现象在风机水泵的负载很常见。因为风机或水泵在变频器停机后,本身具有很大的惯性还会转动。此时就处于发电状态,电会回馈电网。这种情况对110kw的风机水泵尤其严重。所以建议将停机的减速时间设大点。一般在30-120s左右。如有不明请与我联系。

 我是佛山艾浦自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商务部/孔小姐 13929972352 0757-82621635-814 www.fsaipu.com.cn 或www.fsaipu.com.
博世力士乐及旗下康沃变频器、艾默生PLC、变频器 、eView 触摸屏一级代理商。此外我公司还专业承接张力控制、多轴控制、温度/流量/压力/湿度控制系统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控制柜设计、程序开发、现场安装、调试等业务。

网友G:
下面给大家发一些变频器的常见问题设置:

1. 因为风机是二次方律负载(负载转矩是速度的二次方),极易过载,所以二次方律负载不允许在额定频率以上运行。故最高频率或上限频率应设置为50HZ 对于康沃需要设置L-3
2. 转矩补偿 设置为负补偿线
3. 加减速时间 应预置为大些。30~120s(惯性大,启动和制动的次数少)
4. 载波频率可以设置得低些,以减少其他设备的干扰 也是满载电流减少
5. 回避频率,因风机惯性大,故固有振荡频率较低,在调速过程中容易发生振荡,调试时应注意观察,如发现有振荡现象,应设置回避频率 H-36 ~H-41
6. 设置为s加速方式
7. 星型接法不能改成三角形接法
8.
9. 康沃G3/P3本系列机型(7.5KW以下)均内置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 但内置制动电阻的制动力矩有限,若需增加制动力矩,则需外接制动电阻。请根据变频器机型选购合适的外接制动电阻。
10. 艾默生 EV1000(7.5KW以下)均内置制动单元, 如需能耗制动,则选购外部制动电阻。
11. 制动单元只是起到当母线电压高于直流电压的上限值,BV管导通,接通制动电阻进行释放能量。当母线电压低于直流电压的上限值,BV管截至,接通制动电阻进行能量消耗。制动单元包括电压比较电路,VB管为主体。
12. 三相电机极数就是通电产生的磁极数,它与转数有关,二极电机的理论转数是3000转,四极电机的转数是1500转,六极电机的转数是750转。实际转数低于理论转数。频率一定的情况下极数多转数小,力矩大,转数=60F/P其中F是交流电的频率,P是磁极对数,四极电机是二对磁极。就是通电后在定子绕组中产生两个N极,两个S极。
13. 电机振动的主要因素是电机的转子偏心造成的,极数少,转速高,震动快;极数多,转速低,震动少.比方说两极电机转速2880转/分左右,那么也就是2880次/分振动,六极电机转速980转/分左右,那么也就是980次/分振动

网友B:
不如找台设备试验一下,就会明白了。

网友H:
变频输出一般是用igbt来实现逆变的·就像3极管的特性·不过其参数特性有所不同·如果知道三极管的人就明白了·所以·我同意7楼的观点··关于你说停车的时候要发电·假设是停电故障·刹车不能启动·这样·电机的发出电力就无法消耗???其实不然·如果你是3相电机·其发出来的电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这个跟它的原理有关的··如果是直流电的话·就会有对应的设置硬件来消耗反电势···不知道你看得明白不·我表达能力有限····见笑

楼主:
谢谢各位了,谢谢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