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阀的奇怪应用,请高手进来。

楼主(2008-10-16):
????? 我要用一块带PID调节的表控制窑炉内温度恒定120度,用仪表输出4----20MA去控制两个电动阀,其中1个阀控制进风量,另一个控制进煤气量,要求进风量和进煤气量比例为1:2,调节时2个阀按此比例同时动作。不知道市面上有没有这种联动阀。如果没有,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A:
如果两个阀口径相差1倍的话,同时开和关,这样能达到你的1/2的要求吗?

网友B:
联动阀好像没有,不过有的电动阀内部可以设置参数的,可以设置成比例状态。或者在仪表上用2个输出

网友C:
从理论上说是可以达到的,就是两个阀的流量KV值选择为1:2,然后用同一个4~20mA的信号去联动控制。如果需要了解详细情况可以直接与我联系QQ827268039,电话021-62249779,手机13524439933

网友D:
市场上有这电动比列控制阀,带通讯的,就是价格挺高的,因用的单位由代理商提供.市场不大见.

网友E:
这不是什么联动问题,应该用分程控制解决.

网友F:
有这种联动阀的,完全的机械联动,由一个执行器控制,详情请与我直接联系QQ523101362,电话:0755-81773302-806,手机:13048860491

网友G:
阀门的开度与流量不成(严格的)比例关系,误差非常大,只能近似的成比例关系。

网友H:
用比例控制方案解决加两台流量变送器

网友I:
做一个简单的串级控制回路就能满足了。

网友J:
加一个比值控制器RC,一端检测通风流量,另一端检测煤气流量,设置RC的系数为1比2控制一个阀门(通气阀或煤气阀)就行了。当然RC和PID控制器的位置有讲究,要看你的精度要求如何了,加上流量反馈,可以构成单闭环或者双闭环的系统。

网友K(2009-02-02):
这种控制方式好少见,你可以用两个仪表去控制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L:
这种控制方式好少见,你可以用两个仪表去控制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只是为了省钱吗?

网友M:
楼主遇到的问题,我在多年前做过一套类似系统,这叫配比调节系统。当时的做法是这样的:

PID调节器   2台

调节阀   2台

一台调节器做主PID调节,用于控制过程量,在这里是检测炉温;

另一台调节器做比例控制,只用P功能,将I和D功能去掉,然后串接到主调节器后;他的输出始终是输入的一个比例值。比例可以设定。

主调节阀(空气阀)接到主调节器后(与比例调节器并联),煤气阀接到比例调节器后,受空气阀的开度影响控制。

此系统可靠运行多年,没大问题。

网友N:
我公司代理美国Proportion air 精密空气比例阀 并且有专业的气动工程师为你解答问题. 可来电咨询021-51350396-7611

网友O:
用一台比例马达利用机械连锁同时控制风阀门和煤气阀门,阀门的口径算好,风的压力和瓦斯压力调好。

网友P:
加一台PLC嘛,小型的带模拟量才3000多块钱

网友Q:
3楼的方法可以,关键是便宜,不过阀门的选择比较麻烦

网友K(2009-03-31):
你可以采用分程控制方式去控制两台阀门。仪表采用两路输出就可以。

网友R:
同意18楼的,在 焚烧炉上边有类似的运用

网友S(2009-06-09):
可以使用直流无刷电机来解决调速的问题呀,直流无刷电机可以低速高速运行,自由调节速度。而且直流无刷电机永无烧坏的现象。武汉金威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研发生产直流无刷电机变频调速控制器的,成功的把直流无刷电机控制技术运用到电动执行机构上。有关信息请浏览网站:www.whjwt.com

网友T:
编程序即可,很简单的。

口径差1倍,横截面积差多少?怎么还有出选口径的不同尺寸的方案呢。

网友U:
这位大哥,请问你的方案实行没有?

要是还没有解决的话,我们有成套方案帮助。

有兴趣的话咱们联系:13980913246

欢迎登陆:http://www.mksvc.com.cn

谢谢!

网友V:
这种控制方式好少见

网友W:
连动阀倒是没见过 但是可以用分程控制来解决此问题

如有疑问 请发xwb139664223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