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摄像机定焦和变焦镜头的区别

楼主(2008-10-16):
镜头是监控摄像机的眼睛,正确选择镜头以及良好的安装与调整是清晰成像的第一步。当前,1/3"镜头是应用的主流,自动光圈镜头销售量最多,变焦镜头是应用发展的趋势。

1)应依据监控摄像机到被监视目标的距离,来选择定焦镜头(Fixed Focal Lens)的焦距。
从焦距上区分有短焦距广角镜头、中焦距标准镜头、长焦距远镜头。镜头焦距通常用值来表示,镜头光圈一般用F表示,F取值以镜头的焦距/和通光孔径d的比值来衡量,F=f/d,每个镜头上均标有其最大的F值。

2)监控摄像机的镜头规格应与监控摄像机CCD靶面尺寸(1/2"为6.4hX4.8υ、1/3"为4.8hX3.6υ、1/4"为3.2hX2.4υ)相对应。如果镜头尺寸与监控摄像机CCD靶面尺寸不一致时,观察角度将不符合设计要求,或者发生画面在焦点以外等问题。

3)监控摄像机的水平视觉度数及垂直视觉度数与监控摄像机CCD靶面尺寸hXυ及镜头焦距f之间有如下关系:水平视觉度数=2arctan (h/2f);
垂直视觉度数=2arctan (υ/2f)。

4)镜头有自动光圈(auto iris)和手动光圈(manual iris)之分。自动光圈用于被照物光线变化较多场合,手动光圈用于被照物光线稳定之处。
自动光圈镜头有二种驱动方式:一类为视频输入型Video driver(with Amp),它将一个视频信号及电源从监控摄像机输送到透镜来控制镜头上的光圈,这种视频输入型镜头内包含有放大器电路,用以将摄像机传来的视频信号转换成对光圈马达的控制,另一类称为DC输入型(DC driverno Amp),它利用摄像机上的直流电压来直接控制光圈,这种镜头内只包含电流计式光圈马达,摄像机内没有放大器电路。二种驱动方式产品不具可互换性,但现已有通用型自动光圈镜头推出。

5)监控摄像机镜头安装有C型和CS型两种,C型安装的镜头在CCD监控摄像机与镜头间多了5mm 调整光圈值的环。C型安装的摄像机可用CS型镜头,但CS安装的监控摄像机不能使用C型镜头。Philips公司推出革命性的Wizard镜头安装向导,保证镜头与摄像机的完全兼容,这使得在任何环境下都可得到最优图像。

6)变焦镜头由于在一个镜头内能够使镜头焦距在一定范围内变化,因此可以使被监控的目标放大或缩小。典型的光学放大规格有诸如6~20倍等不同档次,并以电动缩放镜头(Zoom Lens)应用最普遍。按变焦镜头参数可调整的项目划分有:
·三可变镜头——光圈、聚焦、焦距均需人为调节。
·二可变镜头——通常是自动光圈镜头,而聚焦和焦距需人为调节。
·单可变镜头——一般是自动光圈和自动聚焦的镜头,而焦距需人为调节。

7)缩放/变焦镜头(Vari Focal Lens)是变焦镜头配合缩放镜头功能,焦距连续可变,可将远距离物体放大,又可提供一个宽广视景,使监视宽度增加。日本Kowa公司提供从1.6~3.4mm的宽角度镜头到15.0—300mm的远距镜头。

8)监控摄像机除传统的球面镜头外,新一代的是非球面镜头(Aspherical Lens),镜片研磨的形状为抛物线、二次曲线、三次曲线或高次曲线,并且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了镜头的相差、色差、球差等校正因素,通常一片非球面镜片就能达到多个球面镜片矫正像差的效果,因此可以减少镜片的数量,使得镜头的精度更佳、清晰度更好、色彩还原更为准确、镜头内的光线反射得以降低,镜头体积也相应缩小。非球面镜头具有变倍高、物距短、光圈大的特点。变倍高可以简化镜头的种类,物距短可以应用在近距离监控摄像机的场合,光圈大则可以适应光线较暗的场所,因此应用领域日渐宽广。日本AVENIA的非球面镜头产品SSV0770,近摄距离可到30cm,光圈值也可到F1.6,变焦范围可从7.0~70mm,变倍率高达十倍,可用于电视监控等领域。

网友A(2009-03-04):
监控摄象机,可视对讲,红外夜视摄像机,超低照度摄象机,宽动态摄象机,枪式摄象机,硬盘录象机,监视器,监控器材,网络摄象机,微型摄象机,智能家居
我公司的产品具有如下竞争优势:公司的产品定位是“高科技、专业化、品牌化、平民化”,也就是产品技术高科技化,价位、操作平民化。因此,我们的产品与国内外同类产品相比,具有极高的性价比。
公司本着“创新•诚信•双赢•永远”的经营理念,坚持消费者需要的,就是我们所生产的,以顾客为关注焦点的发展战略。成功地开拓了国内国际市场。在业内享有很高的美誉度。
公司专业生产超宽动态彩色摄像机、超高清晰度彩色摄像机、枪式摄像机、日夜模式枪式摄像机、变焦一体化摄像机、堡垒型防砸半球摄像机、固定半球摄像机、内置云台半球摄像机、夜视红外摄像机、小型一体化摄像机、网络摄像机、高速球型摄像机。
公司生产的监控摄像机广泛应用于居民住宅、楼盘别墅、商场店铺、财务室。现面向全国诚征独家代理,有意者请速联络。
公司监控产品:监控摄象机,网络摄象机,可视对讲,微型摄象机,强光抑制摄象机,双CCD摄象机,红外夜视摄象机,超宽动态摄象机,防爆摄像机,一体化摄像机,自动变焦摄象机,高速球系列,超低照度摄象机,支架,监视器,矩阵
深圳市安视佳电子(监控摄象机厂家)
[片区经理] 黄路
[直线] 0755-27339073
[手机] 15889709799
[Q Q ] 837326372
[邮箱] szasjsu@163.com
[网站] www.szasjdz.com

网友B:
监控还是用变焦的比较清晰。

网友C(2010-05-28):
监控摄像机这两年市场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