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何好的启动方法避免电机频繁启动被烧

楼主(2008-10-16):
一台55千w4级电机用于搅拌锅频繁启动,可是也频繁烧电机我现在用星---三角启动,请各位专家指教还有好的启动方法吗

网友A:
可采用变频器控制用用试试看.你们工艺怎么要频繁启动啊.

网友B:
55KW电机频繁起动被烧,查看是否过热还是相间击穿,(问修电机的)如过热另加风扇冷却,如相间击穿重修时加强绝缘.如用变频器,当然是最好的方法.可是价格太高你的老板未必舍得.

网友B:
我的价廉物美好方法(类似情况帮助别厂改过)是电机与负载中装气动离合器.问题OK了.

网友C:
换电机,你这种机器最好用调速电机,投资少用滑差离合器控制,也不用频繁的启动电机了!